因定了minix,先问几个飞控设置问题

楼主(2014-11-18):
看了下说明书以及本版xa视频教程

我理解,mini飞控设置如下

1、接电脑 选择几轴
2、飞控安装及接线
3、遥控设置
4、校准:包括遥控中位、正反舵校准、gps校准
5、开飞

不知道对不。。。

遥控器设置有个不明白处:为什么要把1-4通道设置成反舵?这样设置后,那操作旋转 前后 平移 不都反过来了吗?

gps安装问题:不用像大疆飞控一样设置xyz的参数么?

还有一个xa一直强调的,说让用户方法用遥控去调飞控而不是用软件。我就不明白了了,比如油门中位、正反舵 像大疆一样在软件里设置不更好吗。这个设置设置一次就好了吧,谁会天天没事去校准这两个步骤?我觉得xa这点有点画蛇添足了

第一次买xa飞控,不懂之处,请指教。

网友:
陀螺仪校准很有必要,经常校准会更安全,其他的校准一次就行了,所有设置能脱离电脑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NIMIX,SUPERX都没有陀螺校准,只有罗盘校准。。。
设置是脱离开电脑了,但设置是盲设,并不知道飞控对于舵量,正反舵,中立点,接收机输出质量,罗盘数据,陀螺数据是否正确,最终只能冒险试飞来测试。。。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 我好几个SX  用起来确实比NEZA方便

网友A:
在哪里校准陀螺啊?没看到过啊,上次我的SX就是XA给我发了个设置文件来校准

盲设很简单,但不保险,还有就是调参之后居然需要拔下那个调参线,我用SBUS的咋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校准陀螺啊?没看到过啊,上次我的SX就是XA给我发了个设置文件来校准

盲设很简单,但不保险,还有 ...

禁用那个通道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禁用那个通道就好了

官方的回复是不要动那个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