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精灵2V的电机,遥控版本

楼主(2014-11-18):
收到了双11,3299版本的精灵2V,发现是老款电机和老款遥控(用AA电池的),其他收到的模友电机和遥控是新款还是老款呀。

网友:
回复楼主 全部是老款

楼主:
如果是老款,固件应该是没有升级到最新的3.08吧。

网友:
查了,固件是3.08

网友A:
你的蛋蛋开机有没有什么异响     电流声啊或者其他干扰声音什么的?

网友:
我的也全都是老款,通电后,相机会不停的嘎嘎响,即使相机关掉也是
有一个点击转动好像有卡顿现象,即速度时快时慢,但是外出飞行的时候又没有问题
不知道有没人和我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蛋蛋开机有没有什么异响     电流声啊或者其他干扰声音什么的?

1.相机里面加了散热风扇。2.蛋蛋的仰俯是一个数字舵机控制的,数字舵机通电一直有声音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相机里面加了散热风扇。2.蛋蛋的仰俯是一个数字舵机控制的,数字舵机通电一直有声音是正常的。

恩恩 吱吱的刺耳 好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