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求问

楼主(2014-11-18):
新装了个450 20A乐天 2212银燕的电机 用的是APM  解锁之后 电机以怠速转动 然后我推油门的时候感觉电机转速提升的并不是很大 行程校准也做过很多次了 还是一样 求各位大侠指点~小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
自稳模式?

网友:
先顶,再研究问题。。。。。。。。

网友:
清epprom,泡泡有教

网友A:
试试把固件重新刷一下,我以前碰到过,后来重新刷固件就解决问题了,试试吧!

网友:
看看这个参数THR_MAX 是不是1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固件重新刷一下,我以前碰到过,后来重新刷固件就解决问题了,试试吧!

不清除EERPOM,重刷固件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除EERPOM,重刷固件是没用的。

大师  已经看您的视频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