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断在十字盘里了有没有办法取出来

楼主(2014-11-18):
如题有没有办法

网友:
基本没有办法。

网友A:
球头螺丝吧?

我之前断过,用小于螺丝直径的转头,把断在里面的螺丝钻通,就搞定了。

网友:
有图的话,直观一些。

网友B:
细钻打透,1.5丝锥攻丝~

网友B:
玩得就是精~

网友C:
锉刀锉个一字口,用小螺丝刀往里拧,就是十字盘破相了,但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锉刀锉个一字口,用小螺丝刀往里拧,就是十字盘破相了,但也不影响使用

这个可以试试,总比十字盘报废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锉刀锉个一字口,用小螺丝刀往里拧,就是十字盘破相了,但也不影响使用

螺纹强度降低了~

网友:
钻通,然后阔孔

网友D:
用小的雕刻头,刻一条交深的线,然后再用螺丝刀卸。

网友:
打了螺丝胶应该加热一下再卸。

网友:
用电烙铁加热,同时用宽度为2mm的一字螺丝刀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刀口的利用摩擦力看能不能取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支招,晚上去试试。

网友:
我的球头也断在里边了。用小钻头比较直观。安全期间我还是换了一套新十字盘。
开一字口的话外观破损,但凑合能用
再一个就是传说中的激光焊...我没用过

网友:
找到亲人了!!!我前天把球头拧断在了十字盘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球头螺丝吧?

我之前断过,用小于螺丝直径的转头,把断在里面的螺丝钻通,就搞定了。

这个办法您操作过吗?我试过,用细钻头是无法在断螺丝上钻眼的。螺丝硬度再差劲也比铝件硬的多。结果就是十字盘像豆腐一样的被扩大很大的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细钻打透,1.5丝锥攻丝~

这个办法您操作过吗?我试过,用细钻头是无法在断螺丝上钻眼的。螺丝硬度再差劲也不是钻头能钻眼的。结果就是十字盘像豆腐一样的被扩大很大的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办法您操作过吗?我试过,用细钻头是无法在断螺丝上钻眼的。螺丝硬度再差劲也比铝件硬的多。结果就是 ...

我雷虎90SE的十字盘就是球头螺丝断在了里面,用这个方法解决的,你没成那只能说明你钻头硬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办法您操作过吗?我试过,用细钻头是无法在断螺丝上钻眼的。螺丝硬度再差劲也不是钻头能钻眼的。结果 ...

完全同意,这个是经验之谈,试过的都有这个体会。

球头螺丝啊,在上面再打个孔,不是说完全无法办到,只是这个难度。。。反正我是做不到,钻了半天,螺丝没钻出孔,十字盘倒是挖出一个大洞!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办法您操作过吗?我试过,用细钻头是无法在断螺丝上钻眼的。螺丝硬度再差劲也不是钻头能钻眼的。结果 ...

当然做过,要用不锈钢专用钻头,普通钻头是不行的,这是手艺活儿,没点技术肯定弄不好~

网友B:
电焊条去掉外面的焊药,磨尖,用磨尖的那头戳段螺丝就粘一起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焊条去掉外面的焊药,磨尖,用磨尖的那头戳段螺丝就粘一起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会不会和十字盘焊在一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小的雕刻头,刻一条交深的线,然后再用螺丝刀卸。

这个试试

网友:
用断掉的钻头在螺丝断面刻一,加热,再用小一螺丝刀,没有耐心不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和十字盘焊在一起

焊条前头磨尖,双手点准就可以,我没点偏过,所以不知道和铝会不会粘一起,焊药已经弄掉了不会像焊电焊一样烧起来,只会在接触的时候粘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试试

以前我试过,那种雕刻玉石的小雕刻笔,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