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FS_I6六通道遥控器玩转APM飞控_失控自动返航_切换六种飞行模式_自动微调

楼主(2014-11-18):
=====================================================================
声明:
1、本帖也绝非广告贴,本人入魔不久,不开店不做买卖,若有广告之嫌,请版主立即删除;
2、本贴部分内容只适用富斯FS_I6六通道遥控器,不屑于此屌丝便宜货的大神请绕道;
3、经验、水平有限,有失当之处请模友们及时补充指正;
4、感谢泡泡老师以及众多大神,本帖的大部分知识点均来自于他们的教程和无私分享。
=====================================================================

进行操作之前,请务必做好以下几项准备:
1、打开遥控器发射端电源,并确认当前模型为固定翼模式(Airplane),其它选项为默认值;
2、确认接收机与APM飞控连接正常、确认APM飞控与地面站连接正常(本帖使用的地面站软件为 MissionPlanner 1.3.10,飞控固件版本为ArduCopter V3.1.5);
3、确认可以承受操作不成功的蛋疼结果,并坚持不懈地将折腾进行到底。

一、失控自动返航设置
1、地面站设置:

失控保护选项选择 Enabled always RTL,故障保护Pwm取默认值(975)。

2、遥控器设置:
设置遥控器时需对照地面站进行操作。
第一步,依次进入FunctionsSetup - End Points ,设置三通道(油门)最大行程为:109% 100%

注:设置完成后长按CANCEL键保存(此后的每一步设置都要进行这个保存操作)
此时地面站显示Radio 3(油门)Pwm值在957左右,总之要低于故障保护值(975
第二步,依次进入System setup - RX setup - Failsafe

选择油门通道(Channel3),将Failsafe选项打开(ON)(此时的激发值为比正常值略低,从显示屏上的图形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来)。

回到Failsafe界面,此时应显示三通道的失控保护已打开,保护值为 -109%
第三步,回到FunctionsSutup - End Points ,将CH3 的值改回为:100% 100%
此时观察地面站,Radio3(油门)Pwm已恢复为正常值1003。(如下图)
OK

测试:关闭、打开遥控,通过地面站观察三通道(油门)Pwm值:
关闭遥控时   Radio 3(油门)Pwm值为   957
打开遥控时   Radio 3(油门)Pwm值为   1003
若测试成功,点个赞!
若不成功,请将当前模型设置复位并返回第一步从头开始折腾。

======================================================================
本人在GPS信号有效的情况下(将飞控放在窗台上)测试正常:
测试过程中,若GPS NoFix,关控则自动切换为Land模式而非RTL模式。
======================================================================

楼主:
二、利用二段、三段开关设置APM的六种飞行模式
1、定义开关:
进入FunctionsSetup - Aux. channels界面,分别定义五通道、六通道开关:
Channel 5 SwC (三段)(感谢富斯厂家为FS_I6配备了这个唯一的三段开关!)
Channel 6 SwA (二段)

2、设置五通道最大行程(End Points):

3、设置混控:
混控一:

混控二:
4、微调(Subtrim)五通道中位至最左
OK对照地面站拨动开关,若设置成功则135一组,246一组有序切换

接下来,就可以根据个人习惯设置相应的飞行模式。

楼主:
三、富斯FS_I6实现APM自动微调的方法(其它带分段开关的六通道遥控器同样适用)
遥控器发射端设置:
1、定义一个二段或三段开关给五通道(切换飞行模式用)
2、定义一个二段开关给六通道,并将接收机的六通道接在APM的七通道(或八通道)上
地面站设置:
3、通过设置确保拨动五通道开关可自由切换至AltHold(定高)模式;
4、设置七通道(或八通道)选项为AutoTune
5、找稍开阔的场地以Stabilize(自稳)模式起飞,至适当高度时切入AltHold(定高)模式,打开六通道开关。
OK飞机进入自动微调状态开始自己跳舞啦。
祝大家爽飞!

网友:
嗯,6通遥控确实有点蛋痛。调参时应该保证6通道高位时必须有定高模式,和自稳模式,否则定高降落蛋痛的厉害吧?

网友:
用过FS6的顶一个

网友A:
大致理解了——楼主是利用 设定 关控的 时候

油门 默认输出 低于 975 来 触发 APM 的 自动反行,,

这样 可以 节约出 1个 通道 。

网友:
教程详细,辅以实例,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致理解了——楼主是利用 设定 关控的 时候

油门 默认输出 低于 975 来 触发 APM 的 自动反 ...

给apm设触发条件会导致临界状态apm脑瘫,远没有接受机直接发布指令可靠!

福斯6通只能这样了.....

网友:
记号一个,我也用的富斯6

网友:
双十一刚买了个这控,还在路上,视距内飞飞足够了,

网友:
折腾的好!力挺

网友C:
真是不明白,富斯厂家为什么就不给富斯9设置失控保护的功能呢,现在连3通、4通、6通都有了,真是气人啊!

网友:
我就是i6弄好长时间也没弄明白。最后用旋扭。结果炸鸡了。太感谢了好贴

网友:
我的i6也刚刚到,就是打算用来飞APM的吖。 学习了 赞。 楼主测试过距离了么?

网友D:
能不能告诉一下mix1和2offset的值是多少 看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告诉一下mix1和2offset的值是多少 看不太清楚

混控1 offset :0%

混控2 offset :+23%

(凑够5个汉子。。。。。文章中的字数太少了)

网友:
我的FS-T6,好像和你的界面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真是不明白,富斯厂家为什么就不给富斯9设置失控保护的功能呢,现在连3通、4通、6通都有了,真是气人啊!

哇靠,我的就是福斯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靠,我的就是福斯9的

那就恭喜你中招了!不过我刚刚买了一个车用的失控保护器,还没有试,据说一样可以实现失控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apm设触发条件会导致临界状态apm脑瘫,远没有接受机直接发布指令可靠!

福斯6通只能这样了.....

说反了吧,临界状态,油门触发的返航开始后,apm不再接收遥控动作。

网友:
没反!麻烦自己去官网看原文!

油门触发要求apm自己判断,若出现临界状态,apm脑瘫!

网友:
真么不错富斯i6用了4个多月了只会调一下飞翼混空看到你的贴子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2014-12-20):
朋友说下你的qq被加你好友请教些问题

网友:
朋友帮个忙急需你的帮助

网友:
i6的旋钮能调节5,6通道的舵量吗?

网友(2015-02-01):
我关闭遥控器,失控保护变为900正常吗?

网友(2015-03-05):
帮到我了,不用换控了,我也用的富斯I6,万分感谢楼主毫无保留的分享

网友:
fs九通怎么玩失控保护

网友:
前辈,你好,我想问为啥我按照这样设置却只能控制两个模式

网友(2015-04-04):
你好 按你的设置了 开关数值不对 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利用二段、三段开关设置APM的六种飞行模式1、定义开关:进入FunctionsSetup - Aux. channels界面,分别 ...

你好 按你的设置了 开关不对 怎么办 可以加QQ吗 84649447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富斯FS_I6实现APM自动微调的方法(其它带分段开关的六通道遥控器同样适用): 遥控器发射端设置:1、定 ...

你好 按你的设置了 富斯i6设置APM模式控制 参数不对怎么办

网友F(2015-05-17):
楼主啊。 为什么我学你一样做的。开关遥控多对的上了。可是为什么在关控的时候地面站显示器上不显返航的字啊。6种控开在那个当上。关了控。就在那个当上。不能跳到返航的那个点上啊

网友:
好贴,刚好是我的遥控器,收藏了!

网友:
我还以为,一个通道6种飞行模式呢,原来还是用了两个通道啊,你这办法大家都在用啊。。

网友:
请问T6也可以这样设置吗?

网友:
很好很强大,感谢楼主带来这么好的教程

网友(2015-06-23):
楼主真心好贴,救我于水火之中!

网友:
请教楼主,六个通道控制F450加两轴云台够用吗?小弟也买了这个控,感觉有点晕。。。也是用apm飞控。。

网友G:
可不可以六个模式的调节只占用一个通道?
就是一个通道设置两个拨杆?

网友:
我的富斯i6,关控时油门通道的最低值是900.低于975,那是不是就不同设置了。
直接把油门通道channal3的失控保护打开就行?
使用富斯的朋友一起加个好友讨论一下。我的qq360429859。

网友:
失控保护设置好了,关控965,开控1003,为什么模式不会切换?

网友(2015-07-27):
引用 网友F:
楼主啊。 为什么我学你一样做的。开关遥控多对的上了。可是为什么在关控的时候地面站显示器上不显返航的字 ...

跟你一样的,你的解决了吗?求分享

网友:
一个通道用来调节云台,一个通道用来切换6种模式才行

网友(2015-08-29):
楼主,请问用这个控,怎么解锁APM,控要怎么按,通电后,先是自检,然后红灯闪烁,这样可以解锁吗?(PS:纯新手刚接触四轴,求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不可以六个模式的调节只占用一个通道?
就是一个通道设置两个拨杆?

可以实现你的想法,将通道5设置给一个旋钮,再将这个旋钮改成6模式切换神器,就是x宝上卖的那种6个按钮的切换神器。

网友(2015-10-08):
好贴呀,我也是福斯i6,已经按楼主方法设置,此贴长期保存。最后一个自动调参好像如果没有数传断电后也无法保存自动调参的数据,

网友:
看论坛发现自动调参后要等飞控自己上锁就能保存调参数据,新电池到货后试试

网友H:
再顶,福斯i6是个难得的功能强大、性价比高的控!

网友:
简直是吾等屌丝福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利用二段、三段开关设置APM的六种飞行模式1、定义开关:进入FunctionsSetup - Aux. channels界面,分别 ...

我接收机 12345通道接APM12345通道,接收机6通道接APM7通道,可以么,也是富斯I6

网友(2016-03-05):
我是四轴可以用吗。。

网友(2016-05-21):
好贴,就是还没明白

网友:
楼主,你FSi6飞行模式设置那个图片,右下角被挡了,参数是多少啊,我搞来搞去,只有五个通道,有两个通道重复

网友(2016-08-16):
新手潜水游过~拿分学习~谢谢.

网友(2019-01-22):
请问富斯i6s能设置固定翼模式吗?飞控是大疆NAZA- V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