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fs9, devo7e改装成8通。这几款控哪个更好?

楼主(2014-11-18):
哪款更具性价比

网友:
先坐在沙发上,认真地思考楼主提出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
。。。。。。at9.fs9就有8通道吧,d7e你可以改10通道,还有就是后面两个可以刷开源固件

网友A:
fs9除了外观,其它都好,d7e价格优势,但深度改装费用也不少了。at9外观喜欢,不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s9除了外观,其它都好,d7e价格优势,但深度改装费用也不少了。at9外观喜欢,不了解

fs9价格偏高,m64的单片机,架构还是好几年前的,壳子百年没换过,原装系统没中文说明书,而且买了大部分人会选择刷机,更换高频头,加背光什么的,需要的工具,资金,精力还是投入很大的。。。。如果没有国外的人写开源固件,这控跟天6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s9价格偏高,m64的单片机,架构还是好几年前的,壳子百年没换过,原装系统没中文说明书,而且买了大部分 ...

分析地很彻底,赞!那么d7e  at9呢。各自的详细优缺点也给说说吧。

网友C:
都9通了,为什么要改成8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析地很彻底,赞!那么d7e  at9呢。各自的详细优缺点也给说说吧。

d7e略有了解,硬件平台不错,被厂商做了限制,刷开源固件deciationtx后可以支持多种收发协议,直接使用dsm2接收,其它协议需要更改硬件添加高频头,焊接,就这点来讲fs9可以更换高频头,方便点,硬件平台扩展后可以跟d10有同样的通道支持,短接电阻后可以实现功率放大,也有人短接后没什么效果,具体原因不详,添加旋钮什么的也是没问题的,华科尔的做工不错,手感也还可以,单看控的处理器d7e是ARM Cortex-M3,主频72Mhz,32bit,128KB闪存,20KB RAM,64引脚封装的处理器,另外主板配2Mb SPI NOR型闪存(数据来源于 deciationtx官网,不是我瞎说的 ),单看这些数据,远远强于fs9,可以说甩fs9不知道几条街了。同样可以使用开源固件,而且还是中文的,非常不惑的是是什么支撑fs9的价格的,感觉价格很不合理。。。at9没有了解过,所以不便置评。。。。以上只是个人观点,不知道算不算客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9通了,为什么要改成8通

是说把D7e改成8通或者10通来和另外2款做比较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e略有了解,硬件平台不错,被厂商做了限制,刷开源固件deciationtx后可以支持多种收发协议,直接使用ds ...

非常的实在的说明。
我看淘宝在卖的,d7e改8通,加电阻短接放大功率,要380这样。
d10不带接收要600. 这样看还是D7E更有性价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9通了,为什么要改成8通

少插一个通道不就好了。。。。。另外fs9说是9通道,但有一个通道是对频用的。

网友B:
另外还有一点补充下:我了解过fs9的上一个版本,就是那个带抽啦天线的,感觉这个比现行版本要好,有2.4g跟fm两种方式可以选择,感觉现在的版本被阉割了,但价格却没降。。。。不知道你有这感觉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的实在的说明。
我看淘宝在卖的,d7e改8通,加电阻短接放大功率,要380这样。
d10不带接收要600.  ...

看自己需要,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感觉fs9合理的价位应该比d7e要低很多才算合理。不过一切市场说了算,但对个人来说不要盲目跟风,论坛上有刷fs9刷成开机只能点亮屏幕,不能进系统的,最后便宜一百多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7e略有了解,硬件平台不错,被厂商做了限制,刷开源固件deciationtx后可以支持多种收发协议,直接使用ds ...

不是你瞎说,7e的平台是stm32F103的典型配置。这个芯片还是挺耐搞得。没准可以自己diy个山寨7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你瞎说,7e的平台是stm32F103的典型配置。这个芯片还是挺耐搞得。没准可以自己diy个山寨7e呢

转摘自deviationtx的华科尔数据对比~~~~换个角度看看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2261&fromuid=252427

之前自己发的帖子,是一个纵向的对比,可以看看。总体下来还是感觉FS9的价位离谱,还是华科尔好点,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还有一点补充下:我了解过fs9的上一个版本,就是那个带抽啦天线的,感觉这个比现行版本要好,有2.4g跟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