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控制臂轴承怎么拆

楼主(2014-11-18):
问下,金属控制臂轴承怎么拆下来啊,轴承洞里有两颗轴承,没法下手啊,高手帮忙啊,谢谢

网友A:
加热是肯定的,先把一侧拆下,另一侧就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是肯定的,先把一侧拆下,另一侧就好拆了~

首先一侧的就拆不下来,加热过了

网友:
用尖的东西顶住轴承内圈,我是用0.9的内六角螺丝刀

网友A:
灌锡***,两个轴承间是有间隙的~

网友:
塞点纸巾,捅。。。

网友:
可以参见我的帖子,不过没有工具难度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