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e的电机倾角与S1000是相反的

楼主(2014-11-18):
S1000是内倾8度,侧倾3度,

Inspire的与S1000系列是相反的采用的是外倾,这个又是什么概念呢。

楼主:
四虎子啊你

网友:
我什么都没说

网友A:
lz观察不仔细,根本就没外倾。目测,是垂直或者有稍微内倾的,要看拍摄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观察不仔细,根本就没外倾。目测,是垂直或者有稍微内倾的,要看拍摄状态的

无论是在起飞还是降落都是处于外倾状态,倾角很大,以前S1000的时候说这个内倾:在横滚和俯仰方向更加平稳、在旋转方向更加灵活。在横滚和俯仰方向更加平稳、在旋转方向更加灵活。
这不到了Inspire全部反着来啦,这个又是啥说法呢,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论是在起飞还是降落都是处于外倾状态,倾角很大,以前S1000的时候说这个内倾:在横滚和俯仰方向更加 ...

设计者受到了鱼鹰机的干扰,解释权最终归大疆所有

网友B:
DJI咋说都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咋说都对  哈哈

这是两头堵啊,咋说咋有理,哎哪告哪告,哪搞哪有人,反正到时候都能给你败火出一套新理论来

网友:
1,内反和外反在很多方面的效果是一样的,并不是相反的,所以很可能内反外反想达到的好处是一致的。
2,这样造型上帅一点

网友:
解释权最终归大疆所有

网友:
看看脚架就知道了,,再想想两个人提桶水原理就知道了,看来机身很沉

网友:
外倾内倾效果一样的,能减少侧风造成的偏移,所以能更加平稳

补了个简图,个人感觉有倾角和没倾角的感觉大致就是这样吧,所以有倾角的话平稳不容易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