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够用B6来给DJI电池充电?

楼主(2014-11-18):
网上看到有改装DJI充电器的贴,只是改了电源线,那平衡部份不知道如何解决???

目前一个充电器一次只能充一块电池,很烦燥呀,买了二块并充板都用不得。。。DJI,你昨让我们这么纠心呢????

网友A:
都是锂电池没有问题的,把线接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锂电池没有问题的,把线接出来就行

接线一是不方便,二是麻烦,要是有个插头再接出来就好多了

网友B:
某宝上有卖一次充3块电池的板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有卖一次充3块电池的板子的啊!

不同的买了二块没一块好用的,都是扯蛋的。

网友:
弄个像样点的充电器,把balancing 给 disable 掉,然后随便用什么办法接上电池,设置好S数开充。

当然如果电池内串联有MOSFET就得再想办法了,想来DJI应该不会设计的那么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