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更换TM GEAR350套装测试

楼主(2014-11-18):
配置:精灵2、TM GEAR350(电机和桨套装)、H3-3D、GOPRO3+,总重量1328克。今天有一趟飞了14分钟,到地面剩余25%的电量。从视频可以看得出只是在转向及逆风的时候偶尔会有果冻,其他哪怕速度最快达到12米/秒也看不出有果冻现象。

网友:
惯例下载下来再看。。。

网友:
和TM 2214啥区别?

网友:
新版本的精灵是银燕的2312

网友A:
太TM稳了,TM这个电机能能解决原装电机掉高问题?

网友:
我也刚到手tm2213套装,期待试飞

网友B:
我也换了,电机做工包装没的说一流。换上之后毫无震动。神清气爽

网友:
TM2213 动力方面比2212强吗 我是精灵1 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换电机的
续航和载重有提升否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换了,电机做工包装没的说一流。换上之后毫无震动。神清气爽

请问电机发热厉害吗?速度续航有提升吗?
我是精灵1代 V2飞控 也想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机发热厉害吗?速度续航有提升吗?
我是精灵1代 V2飞控 也想换

用的配套的9445 发热比原来高。其它还没测试。
震动控制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D:
用什么软件处理的鱼眼啊,处理的感觉很舒服,我用DeFishr 1.0感觉怎么处理也有点不舒服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TM稳了,TM这个电机能能解决原装电机掉高问题?

掉高是因为动力冗余不足引起的,TM这一套动力四轴的推荐重量为1200-1500G,比精灵原配的好多了,当然可以解决掉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软件处理的鱼眼啊,处理的感觉很舒服,我用DeFishr 1.0感觉怎么处理也有点不舒服的地方

gopro studio软件

网友E:
我琢磨这套是不是由于 tm 和 dji,或者 tm 和 ld 的某种恩怨推出的呢?
不像 tm 的风格啊,他家一惯 一对桨要买 3,400;一个桨座卖 2,300的。
而且这货如此碾压同门的 2214 精灵套装,也没见 2214 降价。
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琢磨这套是不是由于 tm 和 dji,或者 tm 和 ld 的某种恩怨推出的呢?
不像 tm 的风格啊,他家一惯 一对 ...

支持阴谋论,这是我唯一买得起的TM产品

网友:
没有鱼眼变形就是舒服。

网友F:
电机出么?收两个精灵2212正反自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出么?收两个精灵2212正反自紧电机

200块钱,四个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机发热厉害吗?速度续航有提升吗?
我是精灵1代 V2飞控 也想换

可以,精灵安装底座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200块钱,四个一起了。

我想看看成色,有没有炸过电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看看成色,有没有炸过电机,,是否正常

没有炸过机,加QQ聊。389205257

网友G:
这TM的浆 有单独卖的吗

网友H:
这个电机和自带的桨是不是自紧桨?

这个电机和原厂电机能互用吗?(三个原厂的一个t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机和自带的桨是不是自紧桨?

这个电机和原厂电机能互用吗?(三个原厂的一个tm的)

肯定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TM的浆 有单独卖的吗

有的,我买了一套然后单独买了2对桨,比精灵原厂的那个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我买了一套然后单独买了2对桨,比精灵原厂的那个还便宜

这个是不是自紧桨?
电机直接插就行,还是需要焊接呢?
还没有拆过精灵呢

楼主:
是自紧桨
电机需要焊接

网友:
这个价位不错

网友C:
楼主 电机焊线说明书里有吗 自己换电机焊线要先排清楚 焊错好麻烦的

网友I:
我也很怕焊接,一怕焊错,二怕焊不好,楼主可否出个教程,造福一下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电机焊线说明书里有吗 自己换电机焊线要先排清楚 焊错好麻烦的

电机线没有具体标明的,先随便焊上去,然后不要上桨测试,方向不对的随便换两根线重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很怕焊接,一怕焊错,二怕焊不好,楼主可否出个教程,造福一下新手

优酷上有很多焊接的视频可以学习哦

网友:
我的tm2213也装机试飞了,非常不错,真没果冻了。用花牌3s 5500 飞了16分钟

网友:
先焊一个,就知道电机怎么转了,其余3个就不怕焊错了(不过不知道精灵只接一个能不能启动?)
电机线3根,任意2根线调换位置,旋转方向就相反了
需要注意的是,桨锁紧方向和电机旋转方向是相反的,不要搞错了,搞反的话桨就变成自松而不是自紧了

TM的2213好像没有像2214那样给出接线图,不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J:
楼主用什么纠正的广角?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什么纠正的广角?

gopro studio

网友K:
只需要换电机,不需要换电调吗?

网友L:
续航时间变短了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需要换电机,不需要换电调吗?

是的,不用换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续航时间变短了多少啊?

没有变短啊,好像还变长了1-2分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