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丢后如何获取自己和飞机的距离

楼主(2014-11-18):
记得之前有一个兄弟发帖子,炸鸡后找飞机,屏幕上能够实时显示人和飞机的距离,这个功能可以实现吗?

网友:
迷你gps. 某宝有,离遥控接收,图传接收远点有干扰

网友:
网上有这个东东,我以后也想买一个,好象好的是400++RMB,必须是GPS加基站双定位的才好,不少便宜的只是基站定位,最大误差500米,没有实有价值。

网友A:
我用的是这个。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19050907178&spm=a1z09.2.9.228.qk3nnt&_u=i5hkkq9feda&mt=双模式定位的。重量50克(内置电池)。软件用的是安卓手机GPS克输入经纬度坐标的定位仪。两者配合,定位误差3米。很不错。

网友:
如果有专业的测距、定位功能更好,有利于飞机的查找,期待楼主找到合适的并分享

网友B:
这个看着不错,你也看看,淘宝找星承微型gps定位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这个。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19050907178&spm=a1z09.2.9.228.qk3nnt&_u=i5hkkq9feda ...

我遇到过模型被淹没在高草丛中非常难找,看来给精灵背上个GPS定位器很有必要。您给的链接打不开。网上搜索“星承GPS定位器”有好多种不同规格,能否帮助推荐一种通过实用验证好使的型号?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着不错,你也看看,淘宝找星承微型gps定位器

我遇到过模型被淹没在高草丛中非常难找,看来给精灵背上个GPS定位器很有必要。网上搜索“星承GPS定位器”有好多种不同规格,能否帮助推荐一种通过实用验证好使的型号?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模型被淹没在高草丛中非常难找,看来给精灵背上个GPS定位器很有必要。网上搜索“星承GPS定位器” ...

就是那个小四方形的微形定位器,这个我没用过,也打算买一个,看节构里面有咱们常见的飞控上的GPS和SIM卡位,原理上是GPS和基站双定位,就象咱们用的苹果手机一样,我试过苹果手机用双定位误差也就一条公路宽度,也就是10米左右,而网上一大堆低价位的定位器只用基站定位,看消费者的评价最大误是500米,所以不可用,而这个我之所以知道,就是因为在看以前坛子里某个贴子里也有玩FPV的朋友装在飞机上并推荐过,说好用,而且他还用了一个户外运动手持GPS输入定位器提供的座标用于搜寻,这个我认为不需要买,咱们用智能手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个小四方形的微形定位器,这个我没用过,也打算买一个,看节构里面有咱们常见的飞控上的GPS和SIM卡 ...

谢谢!我看上一款400元左右(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主要是看买它的人比较多。可以给模型定位,也可用来找汽车,等我真老痴呆了孩子能用它找我,哈!好像要给它另备一个手机卡?

网友B:
被你找到了,就是这个,不过据我观察他家好象是刷的好评,你再看看,多问问几家,然后再下手,你用好了我也买一个用
得用手机卡才能和咱们的手机通信报告位置信息,手机卡好弄,街头有的是卖的,花钱买一个就行了,可能一年都用不了。

网友:
再说,玩航模的人不会得老年痴呆症的,别指忘这个能用在自己身上了,还是用在飞机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你找到了,就是这个,不过据我观察他家好象是刷的好评,你再看看,多问问几家,然后再下手,你用好了 ...

令人疑惑的是同是“星承微型gps定位器”价格从100-400元的林林总总,标注的性能几乎一样,让人眼花缭乱,真不知如何选择为好。有哪位模友用过某一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模型被淹没在高草丛中非常难找,看来给精灵背上个GPS定位器很有必要。您给的链接打不开。网上搜 ...

我用的是这款。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j5hkkq9d82b&mt=您去看看。配合手机软件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这款。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19050907178&spm=a1z09.2.9.228.jZp7lW&_u=j5hkkq9d ...

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