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贴:直线舵机维修技巧

楼主(2014-11-18):
直线舵机小技巧:
1.飞机插电后,出现舵机不停转?(时不时舵机自转?)
原因:通常情况下,是舵机上滑块里面的铜套跑出来了。
方法:用螺丝刀拆开舵机,把铜套按进滑块里面问题就解决了。
2.飞机炸机后,出现舵机抖动现象?
原因:通常情况下,是舵机碳膜板刮伤了。
方法:用螺丝刀拆开舵机,拿电烙铁把碳膜板上的三个焊锡点拆开,换块新碳膜板,抖舵问题就解决了。(出现抖舵现象不严重的话,可以照常维持一段飞行时间。)
3.飞机插电后,出现舵机滑块向上或向下顶死?
原因:通常情况下,是舵机板上面的一个元件坏了或线头虚焊
方法::(1)需要更换新舵机。(也可以寄回厂家维修。)(2)排除虚焊
4.飞机插电后,出现舵机齿轮卡舵?
原因:通常情况下,(1)舵机两个齿轮之间出现异物 (2)齿轮出现扫齿。
方法:(1)清楚掉异物 (2)更换舵机齿轮。
5.请其他大神补偿。

网友:
很实用的知识。顶一个。

网友:
报告大嗲哥 飞机我刚才拿到了 晚上回去试试先

网友:
楼主说了3线舵机和5线舵机了么?

网友:
还有扫齿的情况么?

网友:
补充一下第五条,舵机卡舵,需要用外力拨动一下齿轮才会转动,这是舵机电机出问题了,换电机就可以修复。

网友A(2015-02-16):
插电舵机上的65z5稳压模块烫的很舵机不动是哪里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