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六轴问题!!!!!!!!!!!!!!!!!!!!!

楼主(2014-11-18):
刚刚在四轴升级六轴,将现役四轴飞控移至六轴上,其实只是多插两根电调线而已,但是上电后六个电机就不停的滴滴滴滴的响,而这六个电机电调我是做了油门行程校准的啊,怎么回事?
naza v2的飞控,在线等哪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A:
明显固件不对,4轴和6轴又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固件不对,4轴和6轴又不通用

什么意思?我好像脑子突然短路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固件不对,4轴和6轴又不通用

哪怕我现在只插四个电调一样也滴滴滴滴响个不停,这我就郁闷到了

楼主:
我现在接到调参软件上连接是对的,就是电机不停的滴滴滴滴滴的响,我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弄错了?问题出在哪里?
所有电机电调是用一根y线做的行程,不接飞控都没有问题

网友:
机架貌似不错啊,哪家的

楼主:
机架再不错现在连基本的都没有弄好有什么用啊,哎!!!
飞客的机架

网友B:
是在V2的调参里面设成6轴了嘛

网友C:
应该不是6个电机响,而是2个电机响,在调参软件里改成6旋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6个电机响,而是2个电机响,在调参软件里改成6旋翼吧

改了,还是六个都不停的响,每秒两下连续不断的响

网友:
哈哈,就是楼上的意思,你需要在飞鞚里面设置一下对应的机型。bb响是电调的信号错误报警。哈哈哈,连上电脑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切到六轴模式没有?只插回四个电机会不会响?对比排除一下应该就知道了吧?

网友:
- -大鸡鸡官网下载软件...连接电脑,设置对应模式..官网有教程.

网友:
你吧电调挨个校准行程看看

网友D:
你开遥控器了么

网友E:
里面不是又电机测试吗,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开遥控器了么

确定遥控器是开了的,调参软件可以看到各个舵都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不是又电机测试吗,能用吗?

电机不停的想,当然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V2的调参里面设成6轴了嘛

是的,设置了六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