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驱动安装不上的一个小提示

楼主(2014-11-18):
昨天折腾了一天这驱动!太遭罪了!
最后是这样搞定的!
我下载了那个uesr那个文件!
然后更新了下系统!
我用的是ghost版的win7 64位系统
然后重启后,连接精灵2v,安装驱动,当然,实际是跟系统本身那个自动搜索驱动功能一起的!
最后也不知道是系统自动找到了驱动还是大疆那个驱动管用了!驱动安装好了,现在可以正常的使用参数设置了!
顺便吐槽下大疆的那个官网!我IE11的浏览器版本,现在还是提示我IE版本过低,说我是IE6,太坑了

楼主:
自己坐沙发,高手勿喷,纯粹是个人一点小分享!只为给还不能安装驱动的摩友们的一点小帮助!
如果不更新的话,安装了那个user文件,请重启一下,再试试

网友A:
大疆官网提供的就是提示你版本低!我到现在才知道,要安装驱动,是论坛朋友直接给的链接,到底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我的是XP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官网提供的就是提示你版本低!我到现在才知道,要安装驱动,是论坛朋友直接给的链接,到底什么情况,还 ...

啥驱动啊,官网我到现在还没登上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驱动啊,官网我到现在还没登上去呢

我也没有,搞的什么,打电话给客服,一点耐心没有,讲的飞快,根本不知道说的什么!这款产品,技术整合程度高,但使用说明必须详细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搞的什么,打电话给客服,一点耐心没有,讲的飞快,根本不知道说的什么!这款产品,技术整合程 ...

那个啊,的确。不过我用公司的电脑登陆过。也是xp系统。能登陆官网。我家里这个电脑就不行,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啊,的确。不过我用公司的电脑登陆过。也是xp系统。能登陆官网。我家里这个电脑就不行,郁闷

你公司电脑的系统是正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公司电脑的系统是正版的

也是GHOST版的,就是能登陆大疆的官网,我就纳闷了,我这win7就登陆不了,能进首页,下载驱动哪里就进不去了,总提示我浏览器版本过低!我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