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hawk的版本及选择

楼主(2014-11-18):
新手,没玩过APM,上手就是PIX,现在问题来了,不像APM那样直接选雷家的就可以,
PIX有好几家供货,不知道哪家的好,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 Pix据说山寨的会在地面站更新固件时候提醒非正版,这个属实吗?
2. 据说PIX可以接双GPS,我找半天,没找到这个双GPS的接口?
    第二个GPS效果是不是明显?怎么接入到PIX系统上去呢?
3. 这个GPS的型号蛮多的,6M 6H 7N M8N,前面几个我能查到资料,最后一个不知道啥区别。
   谁知道说一下。

另外说一下,其实2.45和2.46的硬件差别很小,就接收器上多了2颗肖特基的保护管,基本可以忽略这样的硬件差别了。
关键是所谓的啥地面站刷新硬件的那个报警,会不会有这个报警?能不能顺利下载固件?

网友:
gps前三个6h精度最好

楼主:
恩,多谢!
我也查到了,6H比7N的冷启动效果更好,其它的7N和6H类型性能了。M8N貌似不错,不过目前价格还是很贵,而且还没开始供货,就还是玩6H算了。

希望玩过PIX的出来说说,有关固件升级有警报的问题。

网友A:
我刚买了一块,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到,,,,现在的都可以在线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买了一块,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到,,,,现在的都可以在线升级

哪里买的?那个版本?链接可以PM我一下吗?
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没发现

网友B:
不是 3DR 的 PIXHAWK 在更新韌體時會有警告沒錯,無視就好
雙 GPS 就一個接 GPS Port 另一個接 SERIAL 4/5 但要 3.2 以上才支援雙星備援

网友A:
批发 PIXHAWK无人机 多轴 固定翼飞控 PIXHAWK PX4 32位飞控 http://tb.cn/aKhhWQy

网友:
特价450买的,,好像还有一台

网友:
我也想买这个飞控,也不懂

网友:
感觉报警功能有点鸡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 3DR 的 PIXHAWK 在更新韌體時會有警告沒錯,無視就好
雙 GPS 就一個接 GPS Port 另一個接 SERIAL 4/5  ...

楼上的正解! 整体用起来,PixHawk和APM的差别不大,就是连接地面站的时候速度快很多

网友:
自己生产的PIX会有提醒的,这是正常的,破解我感觉不应该的,免费用人家的技术还不能出点人家的东西呀,呵呵
另外,双GPS我早就发过贴子的,设置也很方便,你可以搜索一下
第三个就是GPS精度问题,这个要看需要做什么了,普通的6M也差不多了,如果想高精度的,只能是8N或是6R,慢慢来吧!
版 本问题是2.46 管方还没有出来呢,多的一个电子件不知道放哪里好了,哈哈!

网友D:
m8n极限精度0.6米。7n  1.3米。385318329这个群里有pix完整教程,每天都有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正解!  整体用起来,PixHawk和APM的差别不大,就是连接地面站的时候速度快很多

沒飛過 APM 我入多軸坑就直接跳 PIXHAWK 了,我飛電直四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发 PIXHAWK无人机 多轴 固定翼飞控 PIXHAWK PX4 32位飞控 http://tb.cn/aKhhWQy

多谢了,已经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沒飛過 APM 我入多軸坑就直接跳 PIXHAWK 了,我飛電直四年

这样的话你飞四轴没有任何难度的,四轴有很多的自控的功能,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m8n极限精度0.6米。7n  1.3米。385318329这个群里有pix完整教程,每天都有更新

查了手册,没看到M8n的精度参数哪里比6H高呀,除了刷新率提高了,支持北斗以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你飞四轴没有任何难度的,四轴有很多的自控的功能,简单很多

嗯,不能自旋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