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c

楼主(2014-11-18):
(无正文)

网友:
不是的,以前的接收机都是按照4个五号电池设计的,1.5x4电压是6v,或者4个充电电池1.2x4电压是4.8v。现在的接收机多数都支持高压了,也就是锂电直接供电,两块锂电池串联,电压是3.7x2=7.4v

网友:
谁知道天地飞四通的能不能直接2s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的接收高过6v好象会烧的

嗯,还是弄个ubec吧!

网友:
接受机的电压还是比较宽的关键是舵机

网友:
买个大电流降压模块用。

网友:
油机接收机用镍氢电池,只需红黑电线接上机身上的开关板,用简易冲电器插上开关板上的冲电插口即可冲电。如果是2s里电.冲电不光要插红黑线,还要插上平衡排线。这样每次冲电必须要把机翼拆下来,把里电池取下来才能用平衡冲。在外场冲电哪个电池方便就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2S锂电(7.4V)接二个10A硅整流二极管降压到6V,再接个电容稳压,这样就不需要买大电流稳压模块了

两头都是直流,用不着电容,不过2S锂电充足是8.4V,两个二极管是不行的会烧舵机的,串四个行了.很好用,我一直这么飞油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