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真正得益于“失控返航”?

楼主(2014-11-18):
失控返航在实战中往往是需要飞机先“失控”,然后才“返航”,现在看见大家都是在完全安全的情况下演示(关控,或拨到失控返航档)。而真正”失控“的帖子,却极少看见有模友能”返航“。在单接收机出现问题,而其他部件都好的时候,飞机应该会返航,但现实就是这么残忍,往往丢星都会伴随飞控死机,接收机不听使唤等等各种问题。
如果是这样,失控返航究竟还有啥实战意义?或者说,我们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才能真正的”失控返航“。

网友A:
我的apm2.6都是飞到每次都失控返航的,未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pm2.6都是飞到每次都失控返航的,未出现过问题

你那可不是真正”失控“,你的失控是”人为“的,把失控返航当成一个常用功能来使用。我也会这样,飞远了故意潇洒地把遥控器一关,等着飞机飞回来。这可不是失控返航的最初目的。

网友:
我是飞远了接收机没信号失控的,这还不算?

网友B:
失控返航指的是遥控方失控,楼主说的是飞控失控了吧。

网友:
一般失控人为因素和调教问题引起的比较多,这时候全用自动RTL,个人飞起来觉得很有用的。
怕断线用433
怕丢星就用图传

网友:
失控又丟星,那只能說人品大爆發了...

网友:
我出现过吧,JR XG8拉距测试的时候,600多米的时候(可能天线位置不对)飞机失控,然后停了几秒就返航了

网友:
除了失控返航,还有一键返航啊

网友:
昨天才因为风大被吹跑了,最后靠Failsafe 失控,抢回JJ。
要得到一次成功的救机,无论如何让卫星保持9个以上才开始飞。
9个实在不多,等个1分钟都会有。
但是回来看LOG,有时总遇到有掉到6个的时候,自己都不晓得。

网友C:
失控返航绝对有用,不仅仅是试验,你说飞远了失控能靠什么,还不是靠这功能,失控好几次了都是靠他自己回来的,没这功能飞机都丢了几架了。

网友:
丢星,那可是要命的,等于飞机就失去记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失控返航指的是遥控方失控,楼主说的是飞控失控了吧。

是飞到太远了接收机失控,不是飞空失控

网友:
失控返回并非不可用..只是要慎用...
失控返航和RTL也有本质区别
RTL是一直在有遥控器信号的情况下主动RTL..然后随时可以切到手动控制..
失控返航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已经失去对多轴的控制权..只能盼望失控回来...
但是不要太指望这玩意..还是尽量不要飞出遥控距离...不要关控

网友:
所谓失控返航 指的是遥控器失控以后飞控自动执行返航
楼主所说的这个属于 飞控失效返航了吧。。
飞控失效(丢星、死机等)相当于飞机大脑废了。。。
这是谁都救不回来的

网友:
我只知道H控死机会自己重启,丢星会按照当时的航向继续飞,直到重新连上星

网友:
ejing1998 鍙戣〃浜

网友:
真正的失控返航、绕山飞行飞到山后面
遥控器信号被挡、图传信号被挡
接收机收不到遥控器发出的信号
飞机正常失控返航、返航到200多米的时候我拿回控制权

网友D:
个人认为APM的失控返航是用来常用的,很少出问题,naza的失控返航就是个主动触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时候,没什么用,飞丢的太多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是完全失控。“失控返航”应该是在一定特定范围内的,不是所有的。特别是我们用这种非专业设备。能达到现在这种程度我感觉我很满意嘿。

网友:
丢星就无法返航了吧,没有坐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apm2.6都是飞到每次都失控返航的,未出现过问题

请教我的是天七遥控器!多远可以失控呀?我也是apm飞控!如设置自动起飞和自动降落飞行。航点距离超过了遥控距离会怎么样!谢谢谢你指教为盼!

网友:
失控返航肯定是有用的,要不然我都飞丢多少回了……
像楼主说的遥控失控的时候飞控也挂了,那没办法,命该炸鸡。

网友:
失控返航应该只是失去遥控讯号,飞控在正常情况下得知没有遥控讯号,所以要回到起飞点。但通常都是飞控失常了,所以回不了家,试想,脑袋都不清楚了,还知道家在哪吗?

网友:
很有用的功能,我的天7不知道怎么遥控距离近的离谱,好几次400米不到就失控了,全靠失控返航把小机机带回来的。

网友:
我有设置 也是有实验 但是我不希望 老是用  要是丢星 就完蛋咯

网友:
看见楼主的帖子,来阐述下,本人之前使用的澄星CX20四轴,在飞行的过程中偶然性的出现失去遥控控制权,在没关遥控的情况下,四轴自行飞行而不再接受遥控的信息。切换到一件返航,稍微停顿后,四周飞回到起飞点上空悬停,再慢速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失控返航绝对有用,不仅仅是试验,你说飞远了失控能靠什么,还不是靠这功能,失控好几次了都是靠他自己回来 ...

赞同,自己关控试验过一次,然后失控返航一次

网友:
天七好像700米左右吧,超出接收机后就会自动返航了

网友E:
只经历过失控,从未返航过!一一某著名飞控

网友:
试过遥控器没电,失控返航,试过飞机接收机天线打断返航,反正没试过飞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经历过失控,从未返航过!一一某著名飞控

你牛.....

网友:
都说失控返航不靠谱,其实主要是gps不靠谱,飞控死机的情况一般很难遇到,但是丢星就每个人都会遇到,解决丢星后飞控的算法才是最重要的,老美的gps卫星设备陈旧,再加上各种限制,让我们这些苦逼模友丢机丢的不亦乐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APM的失控返航是用来常用的,很少出问题,naza的失控返航就是个主动触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时候,没 ...

我的naza就可能是起飞悬停時觸犮了,结果上冲炸机

网友:
要是飞控失控了还返航个毛啊!失控返航是指遥控和接收机之间的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