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买V2版的现在买成V1版的6A电调了,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2014-11-18):
朋友的MCPX   V2  1.5版的小飞机想改无刷因为怕太暴力所以要我帮忙改下,我买了KV11000的电机,又买了6A电调.结果到手后发现油门线性非常不理想,比黑10A电调差好远,油门不推到50%前,电机停停转转的,只有到50以上才可以正常转动,油门曲线调了N种都不行,哪怕油门杆25%油门曲线调到80%都不行,今天又调试还是不行,本来找商家问下,结果发现买错电调了买成V1版的了,V1版需去除2个电容,而且是MCPX V1版的主板,我朋友的是V2的,怎么办求教下,有解决办法吗?主板电容是不想取的,谢谢!!!!

网友A:
同问 我也是买了这块电调!

网友B:
不是不回 實在是看不太懂星大的問題 您是機板買錯 還是電子變速器買錯呢?
mcpx v1 和mcpx v2 如果是自己焊 接點是完全不同 您說的6A電變是哪種呢? 是要自己焊 還是免焊的?
免焊我知道的大多是型號 MX-10A 比較舊的是MX-6A 不知道您是買到哪種了?

MX-10A反面

MX-10A反面

MX-10A正面

MX-10A正面

注意接點

注意接點

MCPX V1 接點

MCPX V1 接點

MCPX V2接點

MCPX V2接點

网友A:
没看到去电容这块 坑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去电容这块 坑爹啊

我只知道XP-12A要刷新版biheli 要拆電容 才能直上,現在新出的電變 我就不知道了!

舊版XP-12A要拆電容刷biheli

舊版XP-12A要拆電容刷biheli

网友A:
v2去电容不行吗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这块电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j1m6ici4ee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回 實在是看不太懂星大的問題 您是機板買錯 還是電子變速器買錯呢?
mcpx v1 和mcpx v2 如果是自己 ...

我是V2的主板,买成V1的电调了,非常感谢您,我说怎么焊不对,没找到您说的V2主板的焊点,原来是我一直翻帖子都是V1主板的,所以我就按V1的焊那块电容的焊点,因为V1是横的V2是竖的,所以我2个点都焊了(不理想)原来是在V2中那个焊点是尾电机的,.因为天色太晚明天我试下,非常感谢你,另外我的电调是7楼说的那种,是免焊的但是用在V2的主板上线性非常差.

网友:
您好 既然動手自己焊 記得 順便將連接電變與機板的 正負電源線 換粗一點的 說不定能改善輸出 希望能幫助到您爽飛!

网友:
这个电调没用过,我用的都是MX-10A,MCPX主板V1和V2 1.1和1.5 都有,V1需要焊信号线,V2直接免焊,油门线性都比较理想。。不知道是否能帮上你。。

网友A:
楼主怎么在淘宝上好评了?研究明白了分享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