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系统地面站是一个复杂的电子系统设备,看看老外是怎么配置安装的

楼主(2014-11-18):
FPV系统地面站是一个复杂的电子系统设备,电磁环境复杂,线路多,设备集中,考虑到出行便携与避免干扰的初衷,看看老外是怎么做的。
给大家3个参考。

各有特点,出门都是很省事的

楼主:
第三个我最喜欢

网友:
简单事情复杂化

楼主:
怎么看了,

网友:
多简单呢?有没有个例子?

网友A:
我上次看了一个视频方法简单,就是一块木板,全部用魔术贴,接收天线放背面,显示屏,开关,电池,分屏器和dvr、功放装正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看了一个视频方法简单,就是一块木板,全部用魔术贴,接收天线放背面,显示屏,开关,电池,分屏器和 ...

你说的方法好像我们都用的吧,都帖显示屏后面

网友B:
我怎么觉得一个鹰眼锐视 就够了?  接收内置了,DVR 内置了。足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一个鹰眼锐视 就够了?  接收内置了,DVR 内置了。足够哦。

如果是飞复杂的定点,航线。或者远程FP V 出门的话,还是集合好。而且第三个带电脑,很方便,要是玩玩那就随意咯

网友:
好东西,也想动手DIY一个

网友:
玩APM的话 不用电脑 有平板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