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肯定有已经入手Inspire 1的朋友了吧?说说感受呗!

楼主(2014-11-18):
不想当小白鼠啊!想先看看,再下手~

网友A:
非常好飞。非常好。

网友B:
我想肯定会比精灵2的好用多了,技术只会越来越成熟,如果我要买的话不会有什么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飞。非常好。

您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肯定会比精灵2的好用多了,技术只会越来越成熟,如果我要买的话不会有什么担心

这是肯定的,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
有朋友买了两台

网友:
不知道ipad能不能同时下载视频?如能就可以通过4G传回云系统;双遥控器是不是一样的?比如,我买两架单遥控器的,用这两个遥控器控制一架飞机行不行?

网友C:
休闲玩绝对是精灵,想稍微专业点当然是inspire,不过这两个价格差几倍啊,还有,精灵十分抗摔,曾经20米掉下草地,只换了桨,inspire绝对全部牺牲了

网友D:
INSPIRE的云台从视频上看晃的厉害,其他都挺好的,屌丝只有等明年的双十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NSPIRE的云台从视频上看晃的厉害,其他都挺好的,屌丝只有等明年的双十一

个人感觉是因为在机架变形的时候因为机架震动大所以造成云台晃动,在机架固定状态下不会这么左右乱晃的,个人猜的不代表实际情况,还有那个云台貌似超好拆卸,用了滑道直接就能拿下来,是不是为了摔坏好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休闲玩绝对是精灵,想稍微专业点当然是inspire,不过这两个价格差几倍啊,还有,精灵十分抗摔,曾经20米掉下 ...

专业还是S800 S900 S1000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是因为在机架变形的时候因为机架震动大所以造成云台晃动,在机架固定状态下不会这么左右乱晃的, ...

方便拆卸是一大进步,猜测是以后不光可以挂摄像头,也可以根据需要挂个机械手、GOPRO或者别的什么东东。

网友E:
gopro估计够呛了,大疆自己的产业生态圈好不容易才封死完成循环再加进来一个gopro有点自毁阵脚的意思,不然自家相机咋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gopro估计够呛了,大疆自己的产业生态圈好不容易才封死完成循环再加进来一个gopro有点自毁阵脚的意思,不然 ...

对大疆的4K 表示怀疑 不要看优酷的片子质量 要能对比 素材才是真的 ,渣酷上 谁都一样,,

网友:
无论大疆的4K如何,他都把自己的产品生态圈做好了,这是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商的梦想,苹果做的最好最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休闲玩绝对是精灵,想稍微专业点当然是inspire,不过这两个价格差几倍啊,还有,精灵十分抗摔,曾经20米掉下 ...

为何我10米掉下来,连云台和狗3都摔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休闲玩绝对是精灵,想稍微专业点当然是inspire,不过这两个价格差几倍啊,还有,精灵十分抗摔,曾经20米掉下 ...

那么牛 20米掉下都只换螺旋桨,此精灵武功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