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480太暴力,怎么办?降齿还是减小曲线?

楼主(2014-11-18):
中午飞了一中午,这飞机我设了三个档位!普通模式油门斜线,3D 1   油门75  70  75    3D2   油门  90  85 90, 做动作不甩尾,就是感觉太暴力了,460MX  好盈铂金40A,频率12.进角11.5   ,电机齿12T斜齿,大齿121T斜齿!   普通模式油门有点迟缓(就是感觉螺距变大了,油门跟不上,螺距一变小,立马掉高达u,不好控制均匀的高度,所以微调了油门和螺距曲线,)!ACE 1200  45C   ,3D 2档飞 三分半,下来电压3.7, 但是普通模式飞三分半,下来电压 3.8 ,感觉有点费电,电机,电调温度都很低!高人指点下改怎么办(如题)!或者说这个电池就是这样的时间!

楼主:
帮忙解决下问题啊! 降低油门好呢 还是减小齿 或者增大齿?  电池  电机 都够力,在保证动力充沛的情况下怎么最省电?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2774
你的齿比是10.08
1800*22.2/10.08大概在3900转速 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2774
你的齿比是10.08
1800*22.2/10.08大概在3 ...

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该怎么办啊?  我就会飞i,其他的几乎一无所知

网友:
手法问题

网友:
1200mah的电池?时间真的差不太多 ,我2200的也就五分钟左右,下来3.7~3.8

楼主:
问题是 不做动作,只是用3D模式地面空转, 也是这个时间稍微多一点点

网友B:
换11T的齿,480用12T,转速太高了。

网友C:
应该是降齿比较好,这样兼顾扭力和时间,
如果是降低油门,不仅扭力并没有增加,而且没有充分利用电机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11T的齿,480用12T,转速太高了。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降齿比较好,这样兼顾扭力和时间,
如果是降低油门,不仅扭力并没有增加,而且没有充分利用电机的性 ...

这就换试试看

网友D:
充电器不给力,请更换王牌双路充电器飞行更自然,姿态更稳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不给力,请更换王牌双路充电器飞行更自然,姿态更稳健

王    牌充电器,用起来  安   心又自   然!

网友E:
降油门曲线或减少齿数都可以呀~12t配90油门转速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油门曲线或减少齿数都可以呀~12t配90油门转速太高了吧……

360桨多少转速最为合适?

网友E:
有多暴力,上点视频给看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桨多少转速最为合适?

3000到3500左右就足够暴力了吧……如果手上没有11t齿,那可以先降油门曲线试试,如果油门减小后大螺距下掉转,那就换11t或10t吧~

网友:
我也是460MX,1400的电池,油门85,3分半下来就是3.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多暴力,上点视频给看看啊~

单飞!暴力到 钟摆正负螺距全打完,不掉转  尾巴不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飞!暴力到 钟摆正负螺距全打完,不掉转  尾巴不甩!

那应该没必要特意去买11t了,如果手上有的话可以换一下用用,没有就降油门曲线凑合玩玩~等技术更高了到时又会觉得不够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应该没必要特意去买11t了,如果手上有的话可以换一下用用,没有就降油门曲线凑合玩玩~等技术更高了到 ...

关键是太费电啊   最多四分钟!虽然四块电池能不间断,一直玩,我想试试看11T能不能既省电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11T的齿,480用12T,转速太高了。

那如果想达到同样的转速(比如3200),电机功率足够的情况下,11T费电还是12T费电?我觉得11T的话电机转速大虽然比12T的大,但是扭力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太费电啊   最多四分钟!虽然四块电池能不间断,一直玩,我想试试看11T能不能既省电又暴力 ...

想玩暴力4分钟基本已经是极限了,你看人家玩暴力的基本都是3分半左右就要下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太费电啊   最多四分钟!虽然四块电池能不间断,一直玩,我想试试看11T能不能既省电又暴力 ...

反正可以试试11t,12t确实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可以试试11t,12t确实有点高……

买了个铜的  没问题吧?  钢的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想达到同样的转速(比如3200),电机功率足够的情况下,11T费电还是12T费电?我觉得11T的话电机转 ...

问题太深奥了,回答不了呀,我一般都是飞3分半,电池下来电压3.8

网友E:
还有飞普通模式油门最好不要一条斜线,前面可以适当提高一些,比如这样拉低油门杆时飞得更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铜的  没问题吧?  钢的没找到!

这个不清楚……不过记得好像在哪看过铜的马达齿扫掉的……斜齿也许没有问题……但是寿命肯定相对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飞普通模式油门最好不要一条斜线,前面可以适当提高一些,比如这样拉低油门杆时飞得更稳:

简直和我设定的一摸一样,不过最高点我设定的是 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太深奥了,回答不了呀,我一般都是飞3分半,电池下来电压3.8

嘿嘿  那我就只好一点一点尝试了!

网友F:
频率和进角没有问题,建议降1~2t齿轮,另建议用1400的电池,1200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简直和我设定的一摸一样,不过最高点我设定的是 80!

那不是很合理了吗~注意这是非定速模式的曲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率和进角没有问题,建议降1~2t齿轮,另建议用1400的电池,1200小了。

已经买了1200的了   先凑合用着吧!1400的可能装不下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不是很合理了吗~注意这是非定速模式的曲线哈~

定速是个什么玩意  40A 铂金,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速是个什么玩意  40A 铂金,还是算了吧

嗯,40铂金就这个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王    牌充电器,用起来  安   心又自   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该怎么办啊?  我就会飞i,其他的几乎一无所知

我的建议是如果想增加飞行时间,用斜齿的话最好用9t的电机齿,这样最高转速在3000转左右,比较适合450,用77~80%油门飞肯定能飞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