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京现在到底让不让飞啊?五环外。

楼主(2014-11-18):
是限制120米以下?还是就不让飞?

网友A:
从来都是只有禁,没有解!一般来说,会开完了,就可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都是只有禁,没有解!一般来说,会开完了,就可以飞了。

不是说如果GPS模式就不能启动吗?

网友:
北 京7环内禁止飞行各种飞行器,否则导 弹伺候。

网友:
天天飞的走过

网友:
不是出了个什么激光武器么,上去还不成火球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