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A微调前进不动----但后退有

楼主(2014-11-18):
玩坦克,控微调时(就是黑色的可以左右调的那个开关)前进无线性,是一顿一顿的抖而且还明显偏方向有时还动不了。但后退时情况就非常正常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里面的微调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微调开关坏了,

真的吗?5iMX 我爱模型是偶人品差还是“天地飞质量就这样,控都还是新的买回来就这样。

还有个乐迪的RC3S也是这样,用了一会微调开关就不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吗?5iMX 我爱模型是偶人品差还是“天地飞质量就这样,控都还是新的买回来就这样。

还有个乐迪的R ...

里面用的是小四方4脚的摁扭,小电器去换下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用的是小四方4脚的摁扭,小电器去换下几块钱。

您是说的乐迪的还是天地飞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的乐迪的还是天地飞的问题呢?

你的天地飞的这控应该没有电子微调,是机械微调,就是改变电位器的角度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天地飞的这控应该没有电子微调,是机械微调,就是改变电位器的角度来实现的。

是的,天地飞就是机械微调,有没有办法换成电子微调呢?

网友B:
你好
一顿一顿的抖而且还明显偏方向有时还动不了。但后退时情况就非常正常了。

WFT06X-A机械微调没有数字的那么细致,感觉有问题的通道是受力的吗,可以联系技术支持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WFT06X-A机械微调没有数字的那么细致,感觉有问题的通道是受力的吗,可以联系技术支持看看是什么问 ...

怎么联系技术呢?

前进和后退都是一样的力的。(恒龙坦克:双电机双波箱控制进退)

网友:
电话 13530529708   你感觉有问题的也是电机通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