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练习环绕某个物体飞行

楼主(2014-11-18):
试一下好像挺难的

网友:
如果是多轴就用 副翼+方向

网友:
对头刷锅

网友:
是要多练习,我现在还只能在模拟器上刷刷。

网友A:
我也不行,感觉方向太过敏感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4097&extra=
这里有绕点视频
绕点是刷锅操控摇杆是侧飞打一点点、然后旋转也打一点点
比如两个摇杆同时往左或者同时往右
油门保持不变、

网友:
多多练习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097&extra=
这里有绕点视频
绕点是刷锅 ...

谢谢了,看来要多练习

网友:
栓上绳子!然后固定一下在飞也许可以吧!可以有!

网友:
?firsttime=0
里面有个环绕片段就是对头刷锅拍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097&extra=
这里有绕点视频
绕点是刷锅 ...

如果在此基础上,油门保持固定的上升或下降速度,镜头会更好看!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行,感觉方向太过敏感

副翼大一点,方向小一点!

网友:
额 我想说 换APM飞控 一键完美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此基础上,油门保持固定的上升或下降速度,镜头会更好看!下次试试??

我可不这么干、那都是作死的节奏

比如这里的绕山飞行你油门下降都是直接找死
绕点的时候再加上升就没有平滑的镜头了
要不你就放个按你这样说的视频出来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刷锅是一回事,真正要用还不容易呢。

网友:
我也去试试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097&extra=
这里有绕点视频
绕点是刷锅 ...

请问为什么我的JJ  定点能定在一个位置上  但是 左右晃动厉害
是不是感度太高了?
我动舵的时候  JJ 倾角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