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5电机齿的选择

楼主(2014-11-18):
电机是原厂KV910的电机,现在用的是15T的,航线飞行的话是油门是70一条线,3D油门80一条线,现在感觉有点偏软,有时候会掉高,不太容易控制均匀的高度。电池是5200mah30C,航线时间12+分钟,进角5频率8。飞行下来电机比较热,但是不烫,电调温热,如果在不改动油门曲线的话,大概配个多少T的电机齿比较合适

网友A:
12+分钟楼主用的什么电池呀我4200电池3D 80定速才3分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分钟楼主用的什么电池呀我4200电池3D 80定速才3分半

12+是悬停时间,3D的话4分半左右

网友:
我换的16T定速85%,感觉动力比15T好

网友:
17的飘过

网友:
18t更爆2600rpm

楼主:
技术不行,不能太暴力

楼主:
已经买了个17T的在路上了,等到了试试感觉

网友:
17一点问题都么有

网友(2015-07-12):
太好了,还担心17T太暴了。

网友:
最好是18T的

网友B:
现在转速这么高。我雷虎 550,没超过19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转速这么高。我雷虎 550,没超过1900。

商家送的,我也是无奈啊

网友:
18T 。。。扭力还是那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