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 for Y3的第8输出口的舵机正反向如何设置?

楼主(2014-11-18):
装好舵机后,舵机控制矢量尾的修正是反的,加油就疯狂自旋……

找不到APM针对这个通道的正反向设置的位置在哪里啊,有了解的高人吗?求助了~

网友:
实在不行,那就把舵机拆开,把电机的两根线对调及一定还要把电位器的两根外线(中间的不动)对调。祝你成功。

网友:
用遥控器设不行吗

网友:
Tricopter note: If the direction of your tail servo is going the wrong way in response to yaw then set RC7_REV to -1 (from 1), you may also need to then reverse your transmitter rudder channel as well.)

网友:
在参数表那里有的  是RC开头的 找到RC8......那里

网友A:
Y3 不是指定CH7是舵机输出吗?
楼主官网去看下,再不然PP的教程也看看吧!
修改CH7 输出值为-1,我是这么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Y3 不是指定CH7是舵机输出吗?
楼主官网去看下,再不然PP的教程也看看吧!
修改CH7 输出值为-1,我是 ...

好人一生平安,最近正在研究Y3……

楼主:
万能的5imx,万分感谢4楼、5楼、7楼的模友,好感动啊~

网友:
遥控器 可以正反设置

楼主:
修正正反,通过遥控器,是无法设置的,7楼兄台的方法对~

网友B:
有舵机 方向器。 x宝有。不懂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舵机 方向器。 x宝有。不懂能用不!

按7楼的XD的办法设置即可~

我也想过,APM的代码不可能缺少通道正反的设置,只是它目前还没做到UI上设置!

网友:
直接换尾电机方向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5-03-27):
舵机接7通,我也是7楼的方式飞起来正常。

网友(2015-05-14):
7楼的方法是调输入端的正反向,APM针对多轴的电调/舵机的正反向(比如4轴的1~4的电调/舵机输出端)是不可调的,CC3D就可随便调,在这方面APM确实不如CC3D......

网友C(2015-07-04):
我想问一下,apm的y3支持定点和返航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apm的y3支持定点和返航吗
APM的所有飞行模式,都支持!

网友E(2016-01-24):
顶七楼……!高手学习了!……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