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飞过腾飞的北极星吗?

楼主(2014-11-18):
今天首飞腾飞模型的北极星,把我郁闷到了~~~~厂家说的重心是水阶后3.5CM,,我用3S 2200的电池直接塞到电池仓最里面配不平重心,,

然后想管他的,,今天出门没带别的电池,,手里只有2200的,不可能不飞吧,,然后起飞,,头那个重啊~~~一直拉着升降飞,,太难飞,,没话说,然后降下来,想办法,,找了个小石头用纤维胶带粘在机尾,,配了下,,重心平了。

然后准备继续起飞,,顺利起飞,,我操,,还是头重~~~升降不能松手,,一松就90度垂直往下俯冲,,什么概念啊,,而且油门不能减,,保持80%以上,不然就要失速。然后没法飞了,放下来,,不敢飞了。

回家以后把飞机过称,,空机不含电池460g,,2200电池170g,,配的那个小石头90g,,总重量720g了,,怪不得油门不能减,,减了就失速。

现在的问题就是,,难道只能用小电池飞??这个郁闷啊,,手里1500以下的电池就2个~~~而且,,都是杂牌货。

有没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我想如果能解决重心的问题,而且不用配重的话,,起飞重量630g,应该问题不大,可以爽飞吧,,用的动力是2212 2450KV的。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重量尽量在重心。
首先要重心要对,其次同上。

网友:
可以适当减减肥、换小一点的电池试试。

网友(2015-04-20):
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差一百元不买蓝岱北极星的结果。折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一百元不买蓝岱北极星的结果。折腾吧

蓝岱北极星,也不是什么好飞机,真心头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蓝岱北极星,也不是什么好飞机,真心头疼

那哪个好呢?不是都说北极星是好飞机吗

网友:
蓝岱北极星都不是好飞机,就没有北极星适合你了。

很多拿什么2216之类飞蓝岱北极星的,说这不好那不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蓝岱北极星是我最喜欢的水机,用原装的3632电机8寸3叶桨,我飞的很爽,仅供参考,不做争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哪个好呢?不是都说北极星是好飞机吗

海潮是真的EZ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有

网友:
我是北极星水机,现在不敢飞了。主要是速度太快,不好控制。电机2202 2200KV 6X4浆,现在想换成1400KV的,可是电机座太低,想加高电机座,浆用8060浆不知能行否?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海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海潮是真的EZ

我觉得北极星的性能比海潮要好一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北极星的性能比海潮要好一点吧?

两者的飞行特性相差很多,性能怎么比?
海潮属于平稳易飞型的,装好当飘飘飞就行了,起飞降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要求。

http://www.tudou.com/v/brpdB12TG2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者的飞行特性相差很多,性能怎么比?
海潮属于平稳易飞型的,装好当飘飘飞就行了,起飞降落也没有什么 ...

原来是这样,那谢谢了哦

网友:
北极星属于三角翼,俩舵面都需要大概15度左右的上升,然后再看看发动机的拉力线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