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之巅

楼主(2014-11-18):
    这个视频其实是9月29号那天飞的,本来想后面再去多拍几次,然后剪一个视频,真是对这座山很有感觉。没想到后面天气变化太快,风大,雾霾,以及其他一些事情,最终三段素材在电脑里躺了两个月,昨天被我翻了出来。于是决定干脆剪了吧,现在相机也换成狗3+,以后即便用3+再拍,清晰度也匹配不起来了。
    从昨天中午开始,预览三段完整素材,挑出不错的片段标记下,然后用defishr软件将片段截出,顺便去鱼眼。然后晚上用pr剪辑,银狗的清晰度本来就差,再一去鱼眼,直接惨不忍睹了。但为了好的效果,后期该折腾还是得折腾,因为机架震动较大,基本用啥云台都得增稳,这又裁掉了接近1%,还有的镜头歪了,再裁10%……
    所以一条龙下来,清晰度基本只相当于720P了,为了看起来清晰些,饱和度调高,对比度加一些,锐度加10-15。不过再怎么折腾,银狗也就这个效果了,这估计也是我用银狗剪的最后一个视频了。
    那天总共飞了三个起落,我在花江边,飞机到了山腰距离就超过了60米(降一个数级你懂的),整个过程飞行距离基本在70-80米,高度20-30米之间,我这个配置悬停11分钟,三块电,光往返就得耗掉一块。真正拍的时间也就二十分钟吧,我4月接触的多轴,还没炸过机,胆儿越来越大,经常在山边作死飞,追山羊,窥山洞,贴着山崖一米距离内悬停。作死久了也攒了点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的飞控是NAZA V2,简单但觉得很可靠,地面搜星如果搜不到7颗以上,6颗也没问题,一般飞上天还能搜到更多。拍摄之前先原地晃悠一下,感觉没啥问题,接着就放开了飞吧。飞的时候我很少看飞机,如果飞之前仔细观察过地形地貌,飞的时候光凭视频画面也能判断出飞机的方位,中间偶尔看一下飞机的方向,能看得到就看一眼,看不到也没关系,继续飞,但大体方位最好还是要心中有数。
    山边如果有风会很乱,只要风不是很大也照常飞,当然这时候就别靠山太近了,远一点拍,抖点没啥,有后期。山风这个雷池我是没敢越过半步,就这一架小宝贝,没了就退魔了。
    昨天论坛有模友说要小心飞着飞着被障碍物遮挡了GPS信号,万一再失控了就飞走了云云的。我觉得除非在建筑内部或者十分狭窄的空域飞,要不在室外飞着飞着遇到障碍物把GPS信号给遮挡的直接刷刷刷掉的情况,真是想故意遇到都难。我有n次紧贴着山崖,飞机一边的前后上下百米范围内都是垂壁,信号遮挡了估计得4成,我留意GPS,没怎么掉过,稳定在10颗左右,飞机也没飘过。我不知是NAZA的GPS强大还是其他原因,但除非遇到干扰和自身接触不良,室外单凭遮挡导致GPS丢星飘走的情况,很难遇到。
    关于后期,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编辑视频,我也把自己的经验分享一下。gopro现在4出来了,4K的效果已经足够惊艳,唯一不足就是鱼眼太烦人,不单单是后期,前期也是,每次镜头由俯到仰的过程中,就总觉得大地上的建筑在集体伸懒腰。我编辑视频的流程就是,先去鱼眼,defishr的导出视频质量选中等就行了,不必选高质量。软件界面如下:有些参数还没有,可以自己设置,调节右上角的透镜参数即可矫正。

    pr自带有变形稳定器,只需要调平滑量一个参数就可以了,默认是50,我通常设置成2就足够了。

    要注意的是,变形稳定有两个问题,一是素材与序列设置必须匹配,二是,视频增稳和视频变速是不能同时进行的。除了增稳,pr还可以进行降噪,使用降噪插件denoiser,调色我用的是magic bullet looks插件。

    我的后期还很一般,这些经验,业余玩玩效果够了。现在我也在学习达芬奇调色,估计等以后换电脑了会用达芬奇,有土豪电脑配置比较高的,别浪费了,直接学达芬奇吧,效果真不是一个档次的。
    关于gopro的相机设置,想要好效果最好开protune模式,虽然视频看起来反倒更模糊了,但调色效果要比普通模式好多了。我用的银狗能调的参数也就两个,一个protune开与关,一个白平衡。现在换了3+,能调的参数多了。我现在用2.7K 30帧拍摄,中等视角,protune开,白平衡一般5500K,色彩选的flat,为了减少噪点ISO选最低的400,锐度选medium中等。
    最后报一下我的配置:xa650pro机架,云台是飞宇和蜻蜓,这个视频是蜻蜓飞的。gopro,朗宇3508电机,铂金30A电调,1255桨。NAZA V2飞控,5.8 600MW图传,巴毅4S5000电池,地面则是天九遥控,鹰眼锐视一体机。关于显示屏,最好还是用个高亮屏,贵点也值。那些两三百的普通屏我用了半年,实在受不了,亮度根本不够用,一旦阳光强点直接没法飞,这个视频要是用普通屏是万万不敢飞也飞不来的,黑乎乎的,上了山都不知道。无论什么牌子,换个高亮屏吧,屏幕不行飞机再壕也白搭,别让一个屏幕限制了你的飞行质量。

视频:

网友A:
视频很赞啊。。。为什么有几段是反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很赞啊。。。为什么有几段是反过来的?

故意的,反过来有反过来的乐趣,可惜当时拍的时候没想到,可能效果不太好。

网友B:
后期处理花了不少功夫啊,可惜银狗画质的确不怎么样,和鹰眼差不多

网友C:
上下黑边变宽屏 怎么是有点透明 故意的?

网友D:
楼主是之前拍桂电的吗?

网友:
赞赞赞 我也在学习pr

网友E:
云台不错,手法不错,编辑不错。

网友:
这山好险峻哦!

网友F:
楼主你的机器怎么能这么稳啊  我也是xa 650pro机架  带的xa的动力 T-Motor定制电机3110 800KV ,你机器怎么调的如此稳 能指导下么

网友G:
    难得一见的绩优视频! 此处的“绩优”也就是方方面面 后期特别的精心,配乐的选用有那么点儿独具匠心的味道 也就是不流于俗常啦   开始时有“闹腾”的赶脚,因为看着的是安静的群山。之后音乐响起,就又不一样啦 再后就有群山有话说的赶脚 后期中的“让群山俯瞰蓝天“(不是寻常的蓝天俯瞰群山哦)特别有味道
也就是”匠心“的味道    谢过精心制作的绩优视频分享!  谢过好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期处理花了不少功夫啊,可惜银狗画质的确不怎么样,和鹰眼差不多

我觉得还好,银狗是最低要求了,目前其他国产暂时不会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黑边变宽屏 怎么是有点透明 故意的?

故意的,透明度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之前拍桂电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台不错,手法不错,编辑不错。

谢谢,还需努力。

楼主:
确实是好山,飞了几十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机器怎么能这么稳啊  我也是xa 650pro机架  带的xa的动力 T-Motor定制电机3110 800KV ,你机器怎么 ...

好好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得一见的绩优视频! 此处的“绩优”也就是方方面面  后期特别的精心,配乐的选 ...

这观后感强大,层主是个文艺青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观后感强大,层主是个文艺青年吧。

    由彼强大引此强大 (互捧节奏开启啦!)头次看“层主”二字,新鲜   瞧瞧,俺的“头次”是很多滴,所以,那啥“文青”一说云浮了吧   谢过

网友H:
请教楼主:1分25~1分50之间的视频片断,当时拍摄你你站在什么位置!不怕控信号丢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1分25~1分50之间的视频片断,当时拍摄你你站在什么位置!不怕控信号丢失吗?

这个视频我全程都站在这里,我在文中提到了,飞的时候要通过屏幕推测出飞机每时每刻的方位,如果肉眼看不到飞机,就根据这个大概方位在心里做出范围余量,不要超出这个飞行范围就行了。

网友I:
看完后直接就跪了!

网友:
再次关注LZ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完后直接就跪了!

额,老刘不要激动,有话好好说。。。

网友J:
收藏学习,这才是真正的航拍,拍摄时间,手法、后期都是非常的用心,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收藏学习,这才是真正的航拍,拍摄时间,手法、后期都是非常的用心,赞!!!

感谢,您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我是个新手,看你的视频,飞行器的飞行速度控制的非常好,我经常会忽快忽慢,如何做到尽量匀速前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个新手,看你的视频,飞行器的飞行速度控制的非常好,我经常会忽快忽慢,如何做到尽量匀速前进呢?
...

用GPS模式飞的话,杆量不变速度应该是很平稳的。如果用姿态模式飞,推杆时是做明显的加速运动,杆量要小,或者间隔推杆,有时推一下它自己会匀速漂好远。你这个忽快忽慢我倒是有点摸不着,可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K:
少有的贴    直接精华了   高山的航拍视太少 气流乱蹿  风险太大, ,  我也是想以后拍出这样的视频,这山  有多高呢,不小心 飞后面  隔了一个尖山头,信号还能有收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少有的贴    直接精华了   高山的航拍视太少 气流乱蹿  风险太大, ,  我也是想以后拍出这样的视频,这山  ...

山高20.0~30.0米,飞的时候要时刻注意飞机的方位,飞到山后信号没了肯定凶多吉少。

网友L:
我用过零度的靠崖飞行,gps模式狂飘,为了安全只能用姿态了。照lz这么说 naza v2 这点还是值得认可的。

网友:
拍得真不错!论坛里能有这个水平的不多啊

网友:
太好了!大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过零度的靠崖飞行,gps模式狂飘,为了安全只能用姿态了。照lz这么说 naza v2 这点还是值得认可的。

NAZA V2确实挺稳的,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