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为还算理想的火花穿孔机

楼主(2014-11-18):
几个月前我发了一个“受bbs.5imx.com/bbs网友启发。我也做了个火花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974&extra=)的贴。但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感到太累人。我得不时的守在边上,按一下步进电机进给按钮,太麻烦。这次发贴就是把解决累人的这个问题的心得告诉各位想搞个火花机的D友。看看这个思路有没有用。 先把我的组合积木图片给大家看看:这是我的积木组合式火花穿孔机,由 : 1)“火花穿孔机” 2)“火花穿孔机的电磁振动,步进驱动,电压比较控制盒” 3)“3,5,12V电源盒” 4)“72V 摩托车充电器”5)“RC电路盒”组成。
积木组合

1  火花穿孔机

2 火花穿孔机的电磁振动,步进驱动,电压比较控制盒

3 3,5,12V电源盒

4 72v 摩托车充电器

5  RC电路盒

6) 车刀粒打的孔

1)先介绍火花穿孔机部份:我是用打印机中的步进电机做电极进给,连结它的驱动器用的是有128细分的THB6128 2A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步进电机驱动简易控制器.开始试用直流调速器带动一个60转/min的直流电机,但时给速度还是太快了.用步进电机可以达到理想的微进给.为了确保间隙在打火范围内加装一个电磁振动部份,我是用NE555集成块做的.目的是让电极不停的跳动,达到火花间隙要求.
2)关于火花穿孔机的电磁振动,步进驱动,电压比较控制盒:在这个控制盒内有四个电路部份:步进电机驱动简易控制器,THB6128 2A步进电机驱动器,12V电压比较器,NE555振荡器.其中前两项是为步进电机运行和调速提供服务的.NE555振荡器是为确保打火间隙的.关于12V电压比较器作用这里要多说几句.我加一个比较器是为了解决自动进给问题:以前都是要进给时用手按下按钮步进电机开始进给,在完成打孔这段时间里不能离人,总是不断按进给钮,太麻烦.电压比较器的作用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将它设定一个基准电压值,当要比较的取样电压高于这个基准电压值时继电器吸合,导通步进电机电路,电极开始作调整间隙运动.当取样电压值低于基准电压值时继电器放开断开步进电机电路,这就解决了人工看守的麻烦.取样电压的值来自于72V的RC电路,我在RC的输出端连接了一个电阻分压电路.分压值为5V,基准电压值设为4V.这时的比较器继电器是吸合的,我将步进电机接在这个吸合触点上,导通步进电机运行.当RC电极打火时分压值下降,低于比较电压值继电器放开,理论上应该是步进电机停止运行.但这时会出现时放时吸现象继电器跳个不停,我又在分压电阻两端并联一个25V100微法的电解电容,解决了这个现象.图中的方向开关是让电极向上或向下的设置开关,还有一个手动--自动选择开关用处是在开始进入工作时用手动快些,当开始打火选择自动进给,所以有一个手动按钮.
3)电源盒是一个旧的电脑电源稍加改动做的,它可以提供多种电压,不一定用在一个方面.所以我要用积木模式.电磁振动,步进驱动,电压比较控制盒也是这个想法.
4)72v 摩托车充电器:我用场48V的也可以很好的打孔,只是有72V的就用它了.
5)RC电路盒:里面就是在bbs.5imx.com上常见的电路,简单实用.业余最理想,我加个电流表是为了监测打火电流,上次发的关于电流我以为让电流在2,5A较好,但试验多次后又认为电流在0.5A就好,还不发热.我理解是电极接触工作面时间更合适.而不是长时间接触使电流增大电阻发烫.
6)我用了27分钟对硬质合金车刀粒打4MM的通孔.而且还无人值守很是满意.

网友A:
能提供电路图供参考学习吗?谢谢了

网友:
好东西啊 以后教我做一个

网友:
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提供电路图供参考学习吗?谢谢了

我说了是积木搭建的,除了NE555的振荡电踢自己做的,别的都是在网上买的。供你参考
1)步进电机驱动器

2)简易步进电机控制器

电压比较器

楼主:
试着把上边没发出的图片补上
积木组合

1  火花穿孔机

2 火花穿孔机的电磁振动,步进驱动,电压比较控制盒

3 3,5,12V电源盒

4 72v 摩托车充电器

网友:
没看懂,专业性太强了...很想D

网友B:
都用上单片机了是不是吧把主电源换换

网友:
好!用时搭建。应用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上单片机了是不是吧把主电源换换

电脑电源功率够用了,你是说不好看吗?我觉得这个电源挺好,还可以做别的用途。

楼主:
你说的是积木吗?穷啊,恨不得一机万用。

网友C(2015-03-21):
又补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补充,好!

ZYYZ,你好,你问的控制电路,我不知是否能说清楚。发张图说明一下。.
1.振荡电路的目的是解决火花机在打孔时不容易控制火花间隙.所以搞了个磁力振动器.这样就解决了火花间隙的控制难题.
2.火花RC电路中的分压取样电路,和电压比较器是想解决步进电机的自动进给问题,比如电压比较器的比较电压设定在5V,分压电阻的取样值也定在5V.它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当电压值在5V以上时,电压比较器中的继电器开始工作,触发步进电机驱动器工作,步进电机向下推动电极接近目标开始打火.当电极打火时分压电阻的取样电压下降到5V以下,电压比较器中的继电器就还原,终止步进电机下降.这时磁力振荡部份就会在火花间隙范围内跳动.直到间隙过大,火花停止.分压取样电压又上升到5V.动作又开始重复以上动作.
3.在分压电路中有一个电解电容,目的是解决比较器在5V上下波动时继电器会不停的跳动麻烦.加了这个电容后会起到一个延时作用.解决继电器跳个停的麻烦.我用了1000微法的但好象延时有点长.最后用150微法的觉得较合适,不过这蛤是我的感觉.不一定是最合适的.
火花打孔机我用的不多。也不要求精密度太高,所以我喜欢用尽量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好不要把简单的事搞得太复杂。这也是我的习惯。

网友:
这图真的很朦胧

网友C:
引用 楼主:
ZYYZ,你好,你问的控制电路,我不知是否能说清楚。发张图说明一下。.
1.振荡电路的目的是解决火花机 ...

谢谢你的回复!不好意思,图能重发一张清晰一点的吗?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不好意思,图能重发一张清晰一点的吗?再谢!

用步进电机是我以为可以低速进给,花了一些银两。后来给别人做的是用直流减速电机加个直流调速器也行,只要进给慢点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步进电机是我以为可以低速进给,花了一些银两。后来给别人做的是用直流减速电机加个直流调速器也行 ...

十分感动!万分感谢!

网友D:
个人觉得这个比较简单 光偶检测到可以自进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这个比较简单 光偶检测到可以自进退

光偶检测电路很不错。收藏了。只是我不想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太复杂了

网友:
用继电器就能很好的自动进给.

网友(2015-04-22):
引用 楼主:
ZYYZ,你好,你问的控制电路,我不知是否能说清楚。发张图说明一下。.
1.振荡电路的目的是解决 ...

谢谢你耐心细致的回答!十分感动,再谢!

网友:
既有步进,又有震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