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完成,两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18):
CX250终于装好了…刚才装上大桨轻推油门试机,震动不小,目前发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坑爹的原厂新大齿瓢了导致大齿-主轴-旋翼头转动时晃动,二是有一个球头拉杆虚伪较大,买了些飞越配件在路上……
现在有两个问题:
1.推右到一定程度时十字盘突然向右倾斜,飞机直接侧躺倒地……这是震动过大导致陀螺仪(我用的黄K8)错乱吗?

2.电调很热,好盈飞腾18A,即使是不插电机,通电一会也会感觉到电调比较热,这是为什么?

老鸟们如果知道答案的话麻烦分享一下,不胜感激~我从迷你机转过来的,发现这机可比100级120级的迷你机难伺候多了……

网友A:
1,震动可以用kbar连蓝牙或者直接连电脑看,250小,可以直接拿在手上,kbar的频谱分析器可以看到转速,震动峰值在30000转左右的话那么就是尾巴,3000转左右就是大奖,反正就是两个峰,对应分别是大桨和尾桨,250转速高,机器小,一般震动在900~2000左右,而你的十字盘突然右倾,可以看看kbar的log里面是不是震动超限,长期超过4000的话基本就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不是,那么就是修正方向反了。
2. 电调热是因为bec,这些小电调bec都是线性的,因为不知道你的电装情况,这些电调的bec最大2a,如果超过的话会导致kbar重启也会侧翻
250结构比小鸡复杂,当然麻烦,但是也比小鸡好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震动可以用kbar连蓝牙或者直接连电脑看,250小,可以直接拿在手上,kbar的频谱分析器可以看到转速,震动 ...

谢谢~电装配置:银燕08MD*3  锁尾舵机是恒吉MD922 电机是浩马特3900KV  我看论坛里别人的250也有用这个搭配的,应该没问题吧?

关于修正反向,这个要在哪里调?没听说过修正这一说,是什么意思?谢谢你了~

网友A:
修正是指陀螺仪对机身倾斜的补偿,检查方法很简单,前后左右倾斜机身,看看十字盘是否有保持水平(与地面平行)的趋势,kbar无法对十字盘修正方向进行更改,如果修正方向错误的话一般是螺距和副翼舵机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是指陀螺仪对机身倾斜的补偿,检查方法很简单,前后左右倾斜机身,看看十字盘是否有保持水平(与地面平 ...

哦哦~修正方向没错,估计就是震动的问题了,大桨做过平衡,重心位置贴了好多圈透明胶带…… 还是等配件到了换上再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修正方向没错,估计就是震动的问题了,大桨做过平衡,重心位置贴了好多圈透明胶带…… 还是等配件到 ...

原厂大齿盘和中心座不要考虑扔掉算了,这个很坑爹,完全不能用。飞越和天龙的主轴都很软,就算在地上侧翻都会弯,建议用富丽的,另外250的横轴也很容易弯,你要检查一下。
天龙的铝材比较软,旋翼头炸鸡容易变形,建议以后换飞越的fbl头,而且飞越的横轴是3mm的,基本不会弯,更不会射桨,很好用。
其他就没什么特别的。
我也有台天龙250,08d+922,浩马特电机,小姨子陀螺仪,改飞越轴传+飞越fbl头,还挺好飞的,也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大齿盘和中心座不要考虑扔掉算了,这个很坑爹,完全不能用。飞越和天龙的主轴都很软,就算在地上侧翻 ...

好的~明白了~谢谢~改轴传有什么变化?皮传我感觉阻力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震动可以用kbar连蓝牙或者直接连电脑看,250小,可以直接拿在手上,kbar的频谱分析器可以看到转速,震动 ...

学习了!!!!450的合理震动范围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电装配置:银燕08MD*3  锁尾舵机是恒吉MD922 电机是浩马特3900KV  我看论坛里别人的250也有用这个搭 ...

搭配没问题,我的舵机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