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杆电线对遥控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2014-11-18):
有2次了,飞的比较低,飞到电线另一边,飞机就掉下来了。不知道是不是电线的原因还是控的问题,富斯9
遥控器
。地面拉距300米。

网友A:
有可能,信号有盲区

网友B:
如果是高压线的话干扰会比较大吧,普通380V供电线应该影响微弱。

网友C:
通电闭路导体周围都存在磁场,对你的罗盘针干扰,电磁信号屏蔽.....等不稳定因素,还是小心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