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的大小和机架

楼主(2014-11-18):
3s电。问问大家kv2450的
电机
陪6045桨拉力700g..和kv1000的电机陪1045桨拉力一样。都是700g.可以用kv2450电机6045桨装在450上吗。大一点的机架陪小一点的桨。是不是更抗风

网友A:
个人感觉大桨力效高,续航时间长

网友B:
.....只会更不抗风。。。因为你动力的富余量不足了,而且效率很低,抗风是多重因素影响的,桨小了只是提高下洗气流速度而已,而且翼载荷变高,风造成的气流对上部翼面的压降减小相对总体翼载荷来说比例不大,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抗风性能提升,但是在富于动力方面却有所下降了,总体来说不合适,如果不考虑功耗。。。用28级别的高KV带小尺寸桨试试。。。2814电机带9寸桨也能有恐怖的超1500的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