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pm连不上电脑了?

楼主(2014-11-18):
这样怎么办?求解!!!!

楼主:
以前可以连,现在不知道怎么了,就不能连了。

网友A:
请问,是3DR电台连不上,还是用USB线连飞控连不上?

楼主:
没人吗?apm接上电脑后红蓝黄灯都亮,就是电脑找不到,我没删过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3DR电台连不上,还是用USB线连飞控连不上?

就是apm用数据线连不上电脑,显示未知硬件,以前是能连上的,我禁用证书数字签名,安装了驱动之后还是连接不上电脑,一直显示未知硬件。

楼主:
求回答,求解惑!!!红灯,蓝灯都正常,绿灯长亮,黄灯,闪的频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