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的来了。APM炸鸡,有log求分析。泡大神请进

楼主(2014-11-18):
百度云附件:2014-11-16 12-57-41炸鸡.log    当天4级风,飞着飞着莫名其妙RTL了,后炸鸡。看录像是侧倾45度垂直下坠,有点像一侧失去动力。上log请大神看看什么原因

疑点一是为什么进入RTL,二是为什么RTL后45度侧倾炸鸡

网友:
GPS是不是歪了

网友A:
有一个短暂的油门信号丢失,楼主应该检查下油门通道是不是没插好,

网友:
你的RTL返回PWM模式切换值设置值是怎么设的?是不是正好设在了RTL区域的边界上,导致误入该RTL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短暂的油门信号丢失,楼主应该检查下油门通道是不是没插好,

由于振动过大导致ppm杜邦插头松了?不过为什么之后rtl没有正确回航呢

看录像,炸鸡前1~2秒,螺旋桨声音突然小了很多,嗡嗡声变小了。本来认为是电调烧了,不过刚才测试4个电机电调都可以正常运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振动过大导致ppm杜邦插头松了?不过为什么之后rtl没有正确回航呢

看录像,炸鸡前1~2秒,螺旋桨声 ...

APM 默认 不记录电机输出情况 所以这个日志里我还不知道怎么看

把视频发上来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