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 2W 功放 2.4G遥控增程和433之间有啥区别

楼主(2014-11-18):
问下 2W 功放 2.4G遥控增程和433之间有啥区别,一直没弄明白,都是曾程,有啥不同,求老鸟解答

网友:
使用的频道不同,波段不同,造成了特性不同,2W只是说的功率吧,  433  和  2.4g  都是说的频率

网友A:
433频率低的距离更远,2W功放就是将遥控器0.1W的功率放大到2W,已获得更大距离。一般FPV都是4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频率低的距离更远,2W功放就是将遥控器0.1W的功率放大到2W,已获得更大距离。一般FPV都是433

哦这样,明白了,那接收机不是要另外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明白了,那接收机不是要另外配

买全套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样,明白了,那接收机不是要另外配

一般433都买一套带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433都买一套带接收机

你的433是新款么

网友(2019-08-07):
买发射带接收全套,原来的接收机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