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冲浪者x8的时候

楼主(2014-11-18):
机翼老往右边倾斜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抱歉看错了,还以为是天行者x8呢

网友:
看下机翼有没有变形,副翼有没有调好。

网友:
如果不是副翼有偏差就是重心有偏差

网友:
楼主应该目测机翼、机身左右对称、且质量居中的情况下,应该是是电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