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打舵有延迟,突然信号中断1秒,又恢复了,

楼主(2014-11-18):
这2天都很奇怪,在家悬停很稳什么问题都没有,一到外场就出问题,飞着飞着打舵就感觉不对劲,比如往右打舵,再往左打舵中间会有延迟,吓得不敢飞啊,结果还是炸机了,今天在家试好悬停很稳,就拿出去飞了,起飞什么都很稳,然后开3D打舵又开始有延迟,马上关了3D,准备悬停降落,突然信号中断,飞机很快减速了,有1秒突然又恢复了,幸好控制住了,继续准备降落,突然又出现打舵不正常,稍微往前打一点舵,飞机就猛地往前翻,我往后打,突然又往后翻,草,实在没办法了,炸了,纠结到底什么问题啊,我感觉是接收机问题吧,不知道老手怎么看,。求助,  配置,龙卷风陀螺仪,MCJ205舵机,40A铂金,6S电机,狮子,KST515锁尾。天地飞7通,

网友:
遥控器的可能性大,你这个像是失控。在家里离得近没有问题,到了外场就飞的远了

网友A:
如果每次都是打舵时出的问题,应该是bec输出瞬间掉电,接收机重启了

网友:
老金讲得对,bec输出瞬间掉电,接收机重启了。
你把电机线拔了,通电,同时猛摇所有操纵杆,看看舵机是否有停顿,(我碰到过,幸亏没飞!)如果有停顿现象,可以外接电池试试,如果正常就可判断电调bec输出负载能力低!危险!果断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次都是打舵时出的问题,应该是bec输出瞬间掉电,接收机重启了

情况是这样,在家悬停,怎么打舵都没问题,就是拿到稻田飞的,飞着飞着就出问题了,稍微往前打一下舵,飞机就往前翻,然后又往后打舵,突然就往后翻,就打一下,反应很大,打舵有延迟,哎,我感觉只能换一个接收机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