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II 可以用在大疆精灵2 上么

楼主(2014-11-19):
JR DSX9II 可以用在大疆精灵2 上么,想知道这个问题,如果可以需要做哪些改装?

网友:
貌似不可以,哈哈

网友A:
可以的,楼上不要乱讲

楼主如果要使用dsx9II,就要需买支持ppm输出的接收,因为DSX9II是DSM2制式的,所以接收得支持DSM2才行
幸运的是,DSM2制式的接收太多了,而且超级便宜!

我就用DSM2接收然后PPM输出到飞控,相当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楼上不要乱讲

楼主如果要使用dsx9II,就要需买支持ppm输出的接收,因为DSX9II是DSM2制式的,所以 ...

请问兄弟是用DSX9的吗?可否加你qq聊聊?交个朋友。

网友:
这貌似不不是问题吧

网友:
FRSKY就有PPM 转换器

楼主:
能否给小弟推荐一个接收机呢

网友:
当然可以,我就是这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