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 OSD( 非凡)GPS问题求教,在线等!

楼主(2014-11-19):
新入“非凡” S2 OSD,接线后发现问题,在此请教。

因手上有多余的“兔子”飞控上的GPS,以及A控的GPS,所以购买时只买了不带GPS的OSD,
接线后其它显示都正常,但插上GPS后始终显示“无GPS”。用两种GPS接入都是一样的结果,
因为只有三根线(5V线、地线、信号线),所以接线应该不会错。
接线后,OSD上的LED灯终于是亮的,而不像厂家视频里说的一闪一闪的。

店家说是我的GPS不匹配,而我认为可能是OSD有问题,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兄弟,无gps是没信号。。。你去楼顶连线看看。我的到是osd菜单退出设置的时候,红灯狂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无gps是没信号。。。你去楼顶连线看看。我的到是osd菜单退出设置的时候,红灯狂闪,

昨天就在室外试过了,不行,刚才又去折腾了一下,还是不行。你还有什么招啊。

网友:
gps是不是烧了,或者你换几个杜般线看看,

网友:
楼主尝试过设置GPS频率过没有?OSD上有个按键,长按进入菜单,看到GPS那里,尝试一下几个频率看看

网友:
应该是楼上所说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说说咋解决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是怎么解决的?是gps的速率问题吗?

网友:
估计是5楼的方法解决的。

网友(2015-01-21):
选自动  就会自动搜索GPS频率

网友(2015-03-28):
说说咋解决呗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5-11-11):
楼主说下怎么解决的吧,我的也是搜不到星,选择自动就显示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