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的油门

楼主(2014-11-19):
用过FUTABA的都知道,上升和下降的时候,油门推到合适的位置尽可以松开手。而精灵的却被设计成松手回中,设想一下,两三百米高下来的过程中,由于过高,精灵在下降过程中肉眼看上去几乎不动,这时候,手中的油门就会不自觉地加大下降幅度,这会不会就是很多新手下降时失速失控的原因。而且,一两分钟的下降时间里,油门要一直用手固定在某个位置,是容易疲劳。能否改装一下油门,将弹簧去除,假装阻尼垫片,方便松手即停在当前位置?

网友A:
新版不是油门下拉到底可以锁定了吗?

网友B:
这改装应该不难吧?

网友C:
呵呵,最早的一批精灵1就是没回中的油门

网友D:
在飞行过程中 油门拉到底桨是不会停转的 可以放心拉 他有高度计 如果不喜欢油门回中把遥控器拆开 里面弹簧拿出来就OK了

网友E:
精灵的油门回中在GPS状态就是自动定高,手动状态不知道。

网友F:
想太多了

网友G:
有iosd啊,看高度就知道下降有多块了

网友H:
可以把里面的弹簧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