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制GPS屏蔽壳

楼主(2014-11-19):
最近在淘宝闲逛,发现有卖GPS屏蔽壳的,由于自己的小四轴搜星最多只有5颗,抬高GPS发现还是不理想,用厂家配送的支架要8CM,太不方便了,于是想想还是和干扰有关,所以有了用屏蔽壳的想法,但是淘宝这个价格照实让人坑爹,如果买了还是不管用,那真是捶胸顿足,

(图片涉及价格予以删除版主留)

于是用多年前的古法制作屏蔽壳

好的话不多说。开始干活

用纸先剪出大概的轮廓

用水把第一层沾在GPS模块表面,一定小心,纸被水泡过很容易破

这是第一层,用水(没错就是我们平时的自来水)

现在才开始涂胶水,然后粘第二层、第三层。。。。。。。。

粘好后,最外一层再涂一层胶水

等晾干,一定要阴干,不能暴晒,开始贴锡箔纸

好了大功告成,等联机测试。。

网友:
应该有效果

楼主:
开机2分钟直接7颗星

网友:
不错,方法巧妙

网友:
心灵手巧的人

网友:
这个要是来个侧倾一下,。。。。。。。或是,,,,

网友:
好厉害!!!太佩服了

网友:
这个壳接地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

网友:
老师,这是啥原理呢?

是不是把天线下面机载设备的干扰屏蔽掉?

网友:
做的比我的漂亮,naza的GPS没有磁屏蔽环,估计线缆也有省料

网友:
不错!确实效果会要好些。

网友A:
怎么做跟贴铝箔与铜箔没区别吧? 反倒是觉得麻烦了。

买自粘型铝箔铜箔,没有就用微波炉用铝箔加双面胶,量好GPS半径,用圆规调好,在原有的半径基础上,在圆规上多放出1CM以内,一般的自粘型铝箔铜箔肯定不够宽,以边距为中心画个半圆,以此类推做两个,剪下,在两个两半的中间位置减个洞,直接粘上面就行,说的复杂了,做起来很简单。

网友:
楼主还不知道有5公分宽的铝箔不干胶带吧?

网友B:
其实只要做好检查,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要做好检查,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不敢苟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跟贴铝箔与铜箔没区别吧? 反倒是觉得麻烦了。

买自粘型铝箔铜箔,没有就用微波炉用铝箔加双面胶 ...

关于你说的直接贴铝箔的,我也试过,但是效果几乎不明显,而且不利于以后的检修,所以放弃了这个方法。

网友C:
直接贴和这个有区别吗

网友(2015-02-03):
直接多贴几层和这个除了维护外有什么区别?

网友D:
铝的效果不好,铜的效果好些

网友E(2015-11-22):
亲,有那么麻烦吗,自己一个盖子搞定啊铝质的瓶子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