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用那个模拟器飞PV2的?

楼主(2014-11-19):
爸爸妈妈想学,打算先给他们玩
模拟器
。
直接上机太容易炸了。

网友A:
你不就是最好的老师吗?还要什么模拟器。

网友B:
买个二三百元的小机如X5C,摔不坏又可练习实际飞行。把它飞熟后再飞精灵就毫无问题了
模拟器上的那些飞行操作,和精灵这种超稳定的差别相当大,不如实飞

网友C:
我觉得在炸机之前应该已经飞丢了。所以楼主不必担心炸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