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3-3D和gopro hero4的兼容性有定论了么?

楼主(2014-11-19):
求教H3-3D装gopro hero4有实践安装过的朋友,这两个是否能够直接兼容?
之前看有说会压住set按键的,需要把云台打磨一个角?
也有说不用另外加工可以直接使用的?
求最终确定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感谢!

网友:
表示需要持续关注这个问题,虽然目前没有买HERO4的打算,不过HERO4的接口也有变化,不知道狗思是否还能兼容,难道GOPRO是为了不配合DJI而改变设计的?

网友A:
我以成功安装使用没有任何问题,用起来和狗3没有区别,DJI的云台全部通吃狗4

网友:
实际安装时,够4的那个SET不会被压多少,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那应该是不用改造就能兼容狗4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成功安装使用没有任何问题,用起来和狗3没有区别,DJI的云台全部通吃狗4

我的h3-3D是phamton2 only的,接线与size可以吗?兄弟指个明路

现在纠结着到底入3+还是4,前阵子在淘宝上了一个所谓的山狗,发现根本不兼容的,根本没办法用,浪费几百元

网友C:
我的银狗4是可以安装上去,不会卡设置键,云台功能现在看完好,不过现在还没有图传设备,不知道是否图传正常。

网友:
背插版视频没有输出,软排线的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以成功安装使用没有任何问题,用起来和狗3没有区别,DJI的云台全部通吃狗4

请问你的云台是for p2 only 还是 标准版?

网友:
俺明天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云台是for p2 only 还是 标准版?

P2的

网友:
太好了。谢谢
昨晚已订了狗4

网友:
我狗4都买回来,安装上去可是监视器看不到图像啊!很郁闷。云台还挫了一个角!

网友:
尝试过用背插版的H3-2D云台装银狗4,图传只有数据没有景象输出。郁闷!

网友:
好像坛子里有人说过,图传不支持4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银狗4是可以安装上去,不会卡设置键,云台功能现在看完好,不过现在还没有图传设备,不知道是否图传正 ...

图传正常么?

网友:
图传正常,就是云台有干扰,有轻微水波纹,不影响显示,论坛有焊接一根地线解决的,懒得动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h3-3D是phamton2 only的,接线与size可以吗?兄弟指个明路

现在纠结着到底入3+还是4,前阵子在淘 ...

请问你说的不兼容,是视频接口不兼容,还是压根就不和尺寸装不上?

网友F:
用排线接口的h3-3d表示没有问题,不过我的会压到设置键,无法开机,但是稍微打磨一下就好了,我用的是指甲钳打磨的
用的5.8G图传,接线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总之一切正常。图传有时会有水波,可能是信号问题

网友G:
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的银狗4是可以安装上去,不会卡设置键,云台功能现在看完好,不过现在还没有图传设备,不知道是否图传正 ...

哥们,请问你的狗4按设置键方便不? 拍的视频咋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哥们,请问你的狗4按设置键方便不? 拍的视频咋样?

按上设置键会被挡住,没法按,拍的视频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按上设置键会被挡住,没法按,拍的视频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

我擦勒  那样的话岂不是相当的麻烦?  录像也需要按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擦勒  那样的话岂不是相当的麻烦?  录像也需要按键吧?

不明白你想干嘛,不是都设置好了才往飞机上装吗,开关键和录像键都可以正常按,想设置的话通过这两个键也可以设置,就是菜单麻烦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想干嘛,不是都设置好了才往飞机上装吗,开关键和录像键都可以正常按,想设置的话通过这两个键也 ...

哦  懂你意思了   你的H3-3D装了抗干扰板没 ?     拍的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哦  懂你意思了   你的H3-3D装了抗干扰板没 ?     拍的稳吗

把抗干扰板装机身里面了,但是现在还有细细的波纹干扰,我看论坛说要想彻底消除要焊接一根地线,我懒得焊了,和3d云台配合倒是挺稳的,目前还在调试阶段,还没飞高飞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抗干扰板装机身里面了,但是现在还有细细的波纹干扰,我看论坛说要想彻底消除要焊接一根地线,我懒得焊 ...

那还不错嘛   过段时间准备入手银狗4   图传连接基本正常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排线接口的h3-3d表示没有问题,不过我的会压到设置键,无法开机,但是稍微打磨一下就好了,我用的是指甲 ...

哥们儿你的是“黑狗4”还是“银狗4”?图传是什么 牌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哥们儿你的是“黑狗4”还是“银狗4”?图传是什么 牌子的?

黑狗4,图传是创兴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黑狗4,图传是创兴科的

谢! 我11.11入了h3 3d云台+P2.
要准备入狗了,看价格和参数,想买狗4,但不知道兼容性如何。谢!

不过悲剧的是P2失控摔坏返厂了,等修好回来再入狗4.

网友I:
云台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就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装黑狗四,拆了电池会接近完美平衡
用背插云台装狗四没有图像输出的哥们注意:你可以用原装的背屏插上去试试,似乎激活一下之后,背插就有视频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啊 不过P2的版本里没有GCU 标准版本里有GCU

网友:
我以成功安装使用没有任何问题,用起来和狗3没有区别,DJI的云台全部通吃狗4
完全不用改的,

网友:
我之前是H3-2D 配的银狗3 说实话 兼容性不是很好 因为 云台是可以给狗充电的 拍几次后  狗总是容易死机 定住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说的不兼容,是视频接口不兼容,还是压根就不和尺寸装不上?

1、尺寸装不上,所谓的山狗尺寸比卡位大,无法正确放到H3-3D上
2、USB接口突出部分在转动时会碰到P的支脚
3、视频接口(山狗是micro USB接口,H3-3D配线是MINI USB的)要自己接线到P外接线上,以致这个线会影响H3-3D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云台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就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装黑狗四,拆了电池会接近完美平衡
用背插云台装狗四没有图像输 ...

这个办法可不是一般人知道的,原来我还准备继续用软排线,谢谢你,我也去试试。

网友(2015-01-08):
银狗四装在H3-2D上无图像输出,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
h4-3d貌似已经发布了, 等一段时间就有了, 有黑狗4的朋友可以不担心兼容了, 看来DJI没有抛弃狗

网友:
不用磨角呀,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云台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就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装黑狗四,拆了电池会接近完美平衡
用背插云台装狗四没有图像输 ...

真的吗,背插的一直没信号输出,去找原装屏激活能解决?74

网友:
DJI方面其实自己也没有经过大量的测试,但是我们自己装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兼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云台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就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装黑狗四,拆了电池会接近完美平衡
用背插云台装狗四没有图像输 ...

您好,今天按照您的办法,把狗4的原装屏借来插了一下,放回3d云台,还是没有视频输出,求大神指点啊,是不是必须改排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