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居然把Phantom模式的无头飞行给取消了!

楼主(2014-11-19):
昨天试飞刚拿到的P2V,各种方式都试了下,总体满意。然而发现不管怎么扳S1、S2,都不能无头飞行!

这哪吒上的无头模式有两种,即航向锁定和返程点锁定。前者是不管机头方向怎么变,你只管往回拉就能往出发的方向返回——当然飞机如果已飞了一大段位置,比如从你前方飞到了你右方,沿原航向返回的话就会向右飞,不过这稍熟悉一些后还是可以很容易地操作回来的;而返程点锁定是不管飞机前后左右飞到了哪个位置,只要往回拉就会回到起飞出发点,当然这需要GPS信号的支持

这种无头模式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对初学者来说更是重要。大家拿P2V来肯定是要航拍的吧,而航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只拍摄正前方的景色,一般都需要转向来拍。这样转了几下以后肯定就已离原出发方向甚远,而且此时靠肉眼也肯定辨不清机头方向了。大疆硬把无头模式给关了,你让初学者们怎样返回?

当然大疆会说这P2V不是有图传有ODS么,你看着图传飞,看着左下角的方向就行了。且不说初学者这样FPV盲飞可不可行,如果WIFI信号不好中断了,唯一的返回方式是不是只有关控让它自动返航?可自动返航的前提是GPS信号必须够好,且返航点记录正确没有被调乱。我在飞哪吒四轴时,飞出一段后都会先把机头转向,再试一试往“返程点”回拉,如果方向正确才敢飞远敢让它自动返航。可是现在的Phantom模式却没有这个功能,是不是就是说“GPS信息不会有问题的,你只管飞我保证给你拉回来就是”?!可那么多飞丢了的又是怎么回事?

当然这P2V要使用无头模式也是可以的,但这得接在电脑的调参软件上,把模式从Phantom切换到Naza上,再打开“智能方向控制”才能用。可在切入哪吒模式前大疆会反复提醒这必须是在训练有素的情况下才可用此模式,而入门的菜鸟们则只配使用Phantom模式。问题是你不让菜鸟们无头飞行,难道还指望它们对头、对侧飞行能准确地把这机器给飞回来?

—— 不知道大疆不让菜鸟用无头飞行是基于什么考虑。你如果怕菜鸟用“回程点锁定”时因GPS信号问题飞错方向,难道让他们直接关控返航就不怕?最最起码来说,你该保留一个航向锁定吧,这跟GPS信息无关。现在连不少迷你四轴也加上了基于指南针的这种无头模式,就是为了减少飞丢概率。用它总该有利无弊了吧?

网友:
精灵1上还有,拆开看是nazav2

网友:
用不上的功能,不玩。

网友A:
要在调餐软件里设置成naza-m,才能开启这个航向锁定。即使phantom1这个航向锁定默认也是关闭的,而且航向锁定不是你这样用的,航向锁定是高级驾驶功能,如果是菜鸟,好好玩phantom模式就可以了,进阶才需要开启naz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在调餐软件里设置成naza-m,才能开启这个航向锁定。即使phantom1这个航向锁定默认就是关闭的

没错

网友:
最近流行一个神回复:新手真可怕!

网友:
ps:5楼正解。。。

网友:
新手可怕之处在于不看说明书。。。。我也是新手过来,想用naza v2,先去dji网站上把所有关于v2的说明书都下载看看,换了精灵2,也把相关的说明书都下载了,有些东西自己仔细看说明书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在调餐软件里设置成naza-m,才能开启这个航向锁定。即使phantom1这个航向锁定默认也是关闭的,而且航向锁 ...

航向锁定是怎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航向锁定是怎么用的??

回复:新手真可怕
看说明书啊。看不懂继续论坛搜索关键字。

ps:心急又懒的新手更可怕。。

网友:
航向锁定本来就是进阶 基本的飞行都做不到 还想一上来就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新手真可怕
看说明书啊。看不懂继续论坛搜索关键字。

你在五楼说的,航向锁定不是你这样用的,所以我就搞不明白你说航向锁定该怎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在调餐软件里设置成naza-m,才能开启这个航向锁定。即使phantom1这个航向锁定默认也是关闭的,而且航向锁 ...

正解 现在新人菜鸟二话不说就是喷

网友:
逼格很高,装很懂的样子乱喷一起

网友:
不看说明书记不住的,反对新手动不动就问这问那,只有自己认真去寻找才能够对今后的飞行有帮助。

楼主:
看了一下,居然那么多人认为就不该用无头模式的。那我问问,你们看不清机头方向时是怎么飞的?即使能看清机身,拍摄方向与飞行方向不同时你们是不是都有把握像对尾飞行一样熟练地对侧、对头飞行的?如果飞行方向上突然出现障碍物,你们是否有足够的技巧和勇气在机头方向不明的情况下立即把它拉回来?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个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