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可以买到精灵V+地面站?

楼主(2014-11-19):
如题所说。同时问一下价格。谢谢!

网友:
v+ 本身就有

网友:
本身就有的好吗?

楼主:
在哪里?没见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没见到呀。

在app界面 手指向左滑动 多看新版说明书

网友:
手机APP的设置里,有一个地面站!把那个打开之后,进入相机,向左划屏幕,会切换到地面站界面

楼主:
就我的理解;手机的那个APP中的“地面站”,是连接地面站设置后传来的信息用的。“地面站”是有电脑和平板两种。其中有谷歌地图,并可在地图上设置运行线路和转弯点。形成飞航计划后传输到飞机上。飞机按此航线飞行。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手机上的“地面站”没有设定航线的地图和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我的理解;手机的那个APP中的“地面站”,是连接地面站设置后传来的信息用的。“地面站”是有电脑和平板 ...

你是地图刷不出来吧??那是谷歌被和谐了。地面站还是别用了吧,飘移飘的您不寒而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地图刷不出来吧??那是谷歌被和谐了。地面站还是别用了吧,飘移飘的您不寒而栗

谢谢指导!明白了。

网友:
应用商店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地图刷不出来吧??那是谷歌被和谐了。地面站还是别用了吧,飘移飘的您不寒而栗

我的就是没 地图显示,请问该如何破?

网友:
都不看说明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没 地图显示,请问该如何破?

此题无解,解了,一样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