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疑难故障判定~~~~~~~~~~~~~~难度~··

楼主(2014-11-19):
该飞机使用商品折叠机架,6旋翼,28寸桨,载荷2.5公斤飞行,属于一般负载,没有过载,飞行起初,飞机悬停稳定,定点正常,但一般情况下飞到大约15分时出现自旋,不可控制,但出现自旋时只要将飞机油门慢慢降到7,再加起来就可以继续悬停,一切正常,直到将电飞完也没问题.载荷2.5公斤可飞40分。但有时候即使满电只飞3-5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旦出现自旋就没法控制,只有关油门到7以下,再继续飞就能不再自旋.飞机不自旋时,悬停状态良好,机架震动系数和晃动系数在正常范围,有风时候,会瞬间出现超标,飘红,先后检查了飞控,电机,机架安装等,电机,电调对换试验都没找到故障原因,电机与电调连接已经去掉了香蕉头.桨,电机,电调为TM原装。请高手支招,谢谢。出故障时,飞机电池电压足够,电机,机架平衡度使用水平气泡做的,反复调过,手工也就只能调到这个效果了。。。。。机架带上反角。

网友:
……这么玄乎……飞控问题??

网友:
有LOG资料比较容易分析些;
不过从6轴特性看,自旋是表示有某一轴出现不工作,
降低油门改善,是因为飞控靠剩下的多轴在反应,
楼主先从这个方向查看看。

楼主:
自旋时每个电机都在转,至于每个电机转速是否正常,无法判断了,看航迹文件,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怀疑5号电机。。。。但将怀疑的5号电机,电调单独测试过,没发现问题

楼主:
问题没找到,莫沉了啊

网友(2015-08-09):
什么飞控

网友:
找电调问题。
类似问题出现在我的穿越上。开始时根本发现不了,飞一会后就会出现当机,此时在地面试机会发现一个机臂电机偶尔会转完全没规律。然而完全冷却后再试机时又恢复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油门不同步或者是电调的兼容性在某个电压值的时候就会出现
我以前玩车的时候出现过转向都某个角度的时候车子会突然加速
GT3B控用1256数码舵机、也就是模拟控用数码舵机
单独接舵机或者接油门控制的时候都正常、一起用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