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兔子飞控的进来解答下

楼主(2014-11-19):
兔子一代 高精度的,想问个问题,,,,,,,自动降落功能,我不装超声波,只用气压计可以么?还没敢尝试,怕直接空中刹车
自动降落功能,需要和定高选项同时打钩?还是只在自动降落选择打钩就可以了么?

网友A:
不用超声波应该不行,气压计好像是在1M以上才有作用。1M以下飞控直接切换到超声波。(我印象中是这样)。自动降落功能,和定高选项同时打钩。

网友B:
高精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