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矢量电机座

楼主(2014-11-19):
最近得闲,用高强度铝合金材料DIY了一个矢量电机座,能装16~19mm孔距的电机,想做个飞机玩玩,不知用在什么上面比较好?想听听各位高人的意见,顺便想看看是否还有更好的改进建议.

不知道怎么发视频,拍了个视频上传不了,晕!

网友:
可以用 但是太大了 结构不够简洁

网友A:
曾经我也做过一个 用的450斜盘 角度有限 这个不错 学习了 开春弄个遥控风筝high

网友B:
不错不错,可以试试,感觉舵机力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我也做过一个 用的450斜盘 角度有限 这个不错 学习了 开春弄个遥控风筝high

只是不知在风筝上怎么固定?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或有图也行,谢谢!

网友C:
顶,给kt'机用会不会太重,可能只能给遥控风筝用了

网友A:
反面用碳酐支撑起来一个架子 电池也绑在这个矢量座上 重心偏后一点就可以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可以试试,感觉舵机力量不够。

当时考虑重量的问题,舵机用的是450电直上的斜盘舵机,是否有更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给kt'机用会不会太重,可能只能给遥控风筝用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面用碳酐支撑起来一个架子 电池也绑在这个矢量座上 重心偏后一点就可以飞啦

谢谢!有空学着试试。

网友D:
貌似架子是整料铣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架子是整料铣出来的

架子是用4mm厚的铝合金板线切割出来的。

网友:
这个太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架子是用4mm厚的铝合金板线切割出来的。

刚看出来横条侧面的线割纹路

网友E:
根据我的使用情况,两个建议。
1)可用于“盘鹰“动力;
2)可用于风动船动力。

以上两个我都有实践过,很好用。

网友F:
貌似只能左右转,俯仰呢,怎么控制。

楼主:
太小了螺丝孔不好加工。用的是2mm的螺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貌似只能左右转,俯仰呢,怎么控制。

仔细看,有两个舵机~
控制倒是没问题,关键是这种控制方式有可能会震动很大。架子大了点,用球头连接方式简单多了。

说不清楚,画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我的使用情况,两个建议。
1)可用于“盘鹰“动力;
2)可用于风动船动力。

谢谢!有机会试试。图上用的是2208KV2000的电机,请问在“盘鹰”和风动船的动力和桨上各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仔细看,有两个舵机~
控制倒是没问题,关键是这种控制方式有可能会震动很大。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怎样减少震动?

网友H:
建议用木条做基座,,你这种结构 增重不讨好。。。建议改方形木条上用自攻螺丝固定两条支架在把你的电机座照搬上去,,,,你这种结构 小心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只能左右转,俯仰呢,怎么控制。

有两个舵机,一个控制俯仰,另一个控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用木条做基座,,你这种结构 增重不讨好。。。建议改方形木条上用自攻螺丝固定两条支架在把你的电机座 ...

谢谢!但有点当心,用木条太细的话会不会影响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用木条做基座,,你这种结构 增重不讨好。。。建议改方形木条上用自攻螺丝固定两条支架在把你的电机座 ...

有空根据你的方法再试试。

网友H:
不好说,,,不放心的话 就上粗的咯。。而且木条本身有一定的弹性 能够很好的吸收震动,,而不像你这个架子一样 硬扛而导致材料疲劳。。。当然  你不放心的话木条可以用小螺栓来固定支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有点当心,用木条太细的话会不会影响强度?

不好说,,,不放心的话 就上粗的咯。。而且木条本身有一定的弹性 能够很好的吸收震动,,而不像你这个架子一样 硬扛而导致材料疲劳。。。当然  你不放心的话木条可以用小螺栓来固定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说,,,不放心的话 就上粗的咯。。而且木条本身有一定的弹性 能够很好的吸收震动,,而不像你这个架子 ...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只能左右转,俯仰呢,怎么控制。

有哇。

网友I:
有一个三角翼
是可以尾推又支持64涵道 又支持双55涵道的那个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二百来块钱一架  挺适合楼主这个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一个三角翼
是可以尾推又支持64涵道 又支持双55涵道的那个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二百来块钱一架  挺适合 ...

请问有链接或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仔细看,有两个舵机~
控制倒是没问题,关键是这种控制方式有可能会震动很大。架子大了点,用球头连接方 ...

有想法,不错不错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有链接或图片吗?

你TB上搜索一下 高速三角翼 那个机型叫 XXXX-Z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TB上搜索一下 高速三角翼 那个机型叫 XXXX-Z

谢谢!

网友:
重量上去了没

网友J:
有缩小版本的吗? 我订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缩小版本的吗? 我订做一个

这个没有,是自己边摸索边改进做的。

网友K:
做的不错,工艺精湛,但一定要用金属舵机,否则很容易扫齿的。

网友L:
后面的支架可以考虑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的不错,工艺精湛,但一定要用金属舵机,否则很容易扫齿的。

谢谢!有道理,马上换。

网友:
太牛了太牛了

楼主:
谢谢!过讲了。只是有兴趣想做个矢量电机座,图都出来很久了,苦于一直找不到想要的的材料和加工的地方,这次总算是圆了一个梦想。下步打算用它做个遥控风筝或飞翼。

楼主:
谢谢!只是做出来比较麻烦,怕加工时变形,用的是线切割。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过讲了。只是有兴趣想做个矢量电机座,图都出来很久了,苦于一直找不到想要的的材料和加工的地方, ...

打算按到什么飞机上 弄个SU35 真的是像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打算按到什么飞机上 弄个SU35 真的是像真了

打算做个遥控风筝。

网友M:
引用 楼主:
打算做个遥控风筝。

用那个通道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那个通道控制呢

用俯仰和副翼通道就可控制。

网友(2015-09-26):
我想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面用碳酐支撑起来一个架子 电池也绑在这个矢量座上 重心偏后一点就可以飞啦

碳杆做架子,杆之间用什么粘上啊?

楼主:
以前看过国外的一个视频,觉得很好玩,就一直想做一个玩玩。但这东西做起来还蛮麻烦的,其一是材料不好找(要漂亮、抗腐蚀又要有一定的强度,用普通铝合金做太细怕强度不够,用的是高强度铝合金)。其二东西小、材料硬,又要求有一定的加工精度,不好加工,量不大,加工费也不便宜,还没有人愿意做。好歹左寻右找,软磨硬泡,找人做了一个,玩航模的乐趣就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后面的支架可以考虑不要

当时的设计考虑是两头都可以装矢量电机座和控制舵机,若只一头装的话,是可以按您说的把后面的支架去掉。

楼主:
找了几个加工师傅都说铝合金做太细小怕变形,难以保证加工精度,都推荐用线切割,加工精度是保证了,但费用就上去了。

网友N(2015-10-31):
哥们 能不能帮帮忙 帮我做个。多少钱我出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哥们 能不能帮帮忙 帮我做个。多少钱我出 谢谢你

我先帮你去找这材料,有材料的话再帮你去问问,看人家是否还能再做?现在还无法保证是否能有?只能说是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帮你去找这材料,有材料的话再帮你去问问,看人家是否还能再做?现在还无法保证是否能有?只能说是去 ...

万分感谢

楼主:
你好!材料找到了。加工师傅找了一个,人家说加工的话要两天时间,加工费要两百元。支架上2mm的螺丝我这有一些,可帮你配齐送你。支架上的球头我这没有了,要配的话要另外再去买,估计要3元一个,配齐的话要4个,你也可自己在淘宝上去买。舵机可配9克和12克的。若没问题的话就可要加工师傅开始做,再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和邮寄地址,做好后我帮你寄过去(邮费自理)。

网友(2016-02-25):
引用 楼主:
你好!材料找到了。加工师傅找了一个,人家说加工的话要两天时间,加工费要两百元。支架上2mm的螺丝我这 ...

朋友 我最近很少上5imx.才看到你给我留言。如果可以做 帮我做个。联系我qq626257040

网友:
可以用这个做个鱼鹰运输机,就是不知道桨转起来以后能不能灵敏操控。。。

网友O(2016-12-27):
引用 楼主:
你好!材料找到了。加工师傅找了一个,人家说加工的话要两天时间,加工费要两百元。支架上2mm的螺丝我这 ...

楼主,现在还有帮人加工矢量电机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现在还有帮人加工矢量电机座吗?

现在这种代加工的地方不好找了,东西要求精度高、量又少,人家都不愿意做,加工费还开价很高,都“豆腐拌成肉价钱了”。我当时做了一个玩玩,后来帮一个圈内模友找人做了一个,还有一些本地模友也想做,再去找那人加工,那人嫌麻烦不愿意再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种代加工的地方不好找了,东西要求精度高、量又少,人家都不愿意做,加工费还开价很高,都“豆腐拌 ...

先谢谢了,为什么有需求,而没有人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