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 15e SLICK的改进和加强

楼主(2014-11-19):
    如题,这个飞机很多人都玩过,我就不多说了,性能确实可以,最近用它练蛇滚,发现此机蛇滚比价容易飞直线。不过,在组装此机之初,我就担心该机脆弱的机头木架能否承受住练习时难免的炸机,真是我运气好,购买2834电机时,店主告诉我他也玩这架飞机,他建议我将机头加强一下,我一看他是用玻纤条加强的,顿时令我赞叹不已。于是,组装SLICK时我吸收了店主的做法,再辅以适量桐木条,将机头木架结构做了加强,增重在8克以内。后来的试飞和炸机显示我的改装加强相当成功,经历了大概3次重创和不下10次轻撞,SLICK的机头果然不负所望,完好无损。
    此外,我利用其它飞机的轻型起落架代替了原装起落架,采用4克微型接收机和3S 1000毫安时电池,整机飞行重量控制在610克(我的电子秤有误差,用标准200克砝码校准,它每200克多报5克,所以该机实际重量在595克左右)。
    最后,针对很多模友反映的尾翼强度不够的缺点,我也用桐木条和1毫米玻纤条加强了尾部,因为技术有限我还没试出来,但是至少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不对。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这个改装对保护机头特别有效,但是撞击能量是不会少的,所以能量都被机翼和前机身吸收了,损伤部位转移了,不过修补机翼和EPP机身显然比修机头容易得多。
    以下是贴图说明:

    以下是机头木架改装说明,包括X结构也加强了。桐木用的3X3和2X8木条,玻纤片则是1X3毫米的。粘接用的泡沫胶和AB胶,增重很少。

看机身内可见两根黑色的细长玻纤条,总计四根,是机头架最重要的加强结构。

起落架换成以前一架800克F3A的前后起落架了,强度毫无问题,重量比SLICK原厂的轻15克左右

尾翼用1X3玻纤条加强安定面后缘,用1.4毫米桐木条加强舵面前缘,整体增重仍然很少。

尾轮也是用的F3A起落架。给我感觉SLICK的起落架过于强壮,没必要。

楼主:
机头架的加强,我觉得对类似结构的其它,包括轻木3D机也有一定意义。

网友A:
15E 加强很有必要,我也有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E 加强很有必要,我也有一架,

天翼的15E似乎口碑都不错,540的15E更好飞,能做不少轻木机的动作,是款优秀的3D练习机,练好这个系列再飞轻木机,稳当得多。等年底天翼新15E上市,我准备再买一架。

网友A:
楼主用的3S1000mah 的电池,不太暴力的话能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3S1000mah 的电池,不太暴力的话能飞几分钟?

顶多5分钟,下来量电压11.1V左右。一般说法是如果是富力850的电池,吊机可以吊四分半。

网友:
侧飞性能远不及30E

网友:
就看新款了 新款要是不行 就上这级别EPO的

网友:
电机座不需要加强, 炸鸡后修电机座比修电机容易多了.

网友:
个人觉得只有升降舵需要贴一条1X5的碳条,其他地方没必要

楼主:
呵呵,这个就是个人看法差异了。我还有一架EPO的600克级小运动机,用1X3玻纤条当上下翼梁,机翼强度强得离谱,比机翼中加6毫米玻纤管效果还好。机头架方面,确实存在电机可能损伤的问题,不过我的SLICK已经将很多碰撞能量转移到EPP材料上去了,电机受力总体仍然不高,别人试验的结果也很好,机头小炸基本不会坏,遇到狠炸就没办法了,结构受力在工程力学上的说法是“承受并传递”,目前我主要在野外土地上练手,电机一直没大碍。
桐木这种看似过时的航模材料其实强度比轻木高不少,重量也低于松木,作为航模结构加强件少量使用效果很好,某些性能甚至高于激光切割的层板件。

网友B:
其实本人觉得出厂的电机座就是用来炸鸡是卸掉对电机的冲击力,如果加强了电机座会对电机伤害很大,而且天翼有专门的电机座卖,2、30块左右,但是电机炸坏了就不止这个钱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本人觉得出厂的电机座就是用来炸鸡是卸掉对电机的冲击力,如果加强了电机座会对电机伤害很大,而且天翼 ...

我现在都在软土质荒地上练习15E,电机没有损伤,的确这个值得考虑,硬地面的话,我这加强结构对电机不利,但不会很差,因为前面说了,机身和机翼也参与“卸力”。现在我的15E机翼和机身都裂开过,很容易就修补了。

网友C:
天翼厂家冒个泡吧,新的Slick 15E什么时候出,大家都等着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最容易坏的地方是 机身和鸡翼连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翼厂家冒个泡吧,新的Slick 15E什么时候出,大家都等着了。。。。

我听人说就是老款加强了副翼、后机身、垂尾和平尾,没大的改变。到时候再说吧,现在我这款改进过的也凑合飞,一些暴力动作可以做了。

网友D:
新款12月中上市 天翼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款12月中上市 天翼说的

但愿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