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10怎么设置APM6档飞行模式

楼主(2014-11-19):
FS-i10怎么设置APM6档飞行模式,谢谢

网友A:
我设置好了了,误打误撞,还没仔细想明白。
给厂家发了邮件询问,没有回复,这技术支持不是很到位

下午去飞的时候拍个设置照片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好了了,误打误撞,还没仔细想明白。
给厂家发了邮件询问,没有回复,这技术支持不是很到位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好了了,误打误撞,还没仔细想明白。
给厂家发了邮件询问,没有回复,这技术支持不是很到位

你好,方便留个QQ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好了了,误打误撞,还没仔细想明白。
给厂家发了邮件询问,没有回复,这技术支持不是很到位

求解!期待中

网友:
设定两个曲线混控设定,主混控都选第十通道,被混控都选5通道,然后就是设定混控曲线了,两个曲线混控选择同一个两段开关,一个选上一个选下,最后把辅助通道里的cH10选择一个三段开关
说的可能不是很明白,要图加Q515567601

网友:
我这样设置了,有6个档位,但是不知所以然。。。。

网友(2015-09-08):
可以设置的,还可以调每个通道的值